请问大家入门单片机用什么教程会好一点

楼主(2019-07-28):
目前是一名还算可以的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学生 大二刚学完模数电 但是感觉按部就班的过来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学习单片机的话用什么方式教程好一点 最好是视频可以跟着做的

网友A:
郭天祥师傅的书籍

网友B:
野火玩转STM32,还有配到例程,我认为很好的一本书

网友C:
你的专业应该会有门课叫单片机原理及应用,一般入门的基础课师傅都是用51单片机,网课的话类似视频教程有很多,b站上面浏览人数多的网课都可以借鉴,但是51单片机相对来说功能比较简单,我们参加电子设计大赛一般用的是msp430或者stm32型号,网上的教程都是先从开发板入手,了解每个型号单片机的开发板功能进而掌握单片机的应用以及与其他元件的关系(原理图、pcb之类的)

网友D:
看你是用c语言还是汇编编写单片机程序,这两种用的书籍有差别

网友E:
郭师傅的视频

网友F:
可以先上那个宝看一看,看个人水平和需求,买一块合适的开发板,一般都会有配套教程的

网友G:
咸鱼随便收个二手开发板,一半都带视频,照着视频学

网友H:
悟性好学什么都不难。

网友I:
51你在学校肯定会接触到,作为了解原理入门混过考试即可,最好能学会画PCB,经济允许的话,可以自己某宝上打些PCB样板回来自己焊接.后面可以考虑学STM8 32之类的.只要你51学得还可以,其他单片机外设的基本应用,应该可以很快上手.后面就看你软 硬件水平了,这个得靠自己慢慢积累,不是一两天的功夫.学习板我个人觉得买最便宜的那种最小系统板就可以了,然后照着视频学,根据别人外围的电路,自己照着动手搭建,这样学习效果最好.

网友J:
51单片机

网友K:
可以用学校用的单片机教程书后附带的练习例题,或者上那个宝上买个教程蛮便宜的

网友L:
我也是大二,我是从51入手的,现在学32,51学的是普中科技的学习板(某宝五十几就能买到),32学的是野火的指南者F103,有配套例程和书籍,开发板是师傅给的,书是我自己买的。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M:
51 入门就郭天祥 32 可以选择正点原子 和 野火

网友N:
买个开发板用上卖家的例程好好调一下程序,而且一般好点的商家也会带上视频教程的,先学51的吧,51的资料非常多,本站就有单片机的免费视频啊!

网友O:
直接那个宝买个开发板,都会附赠程序和参考资料的

网友P:
野火。不用太纠结,盯着一个板子先好好学习一下,然后就可以放飞自我了

网友Q:
51可以用郭天祥的,如果学32的话可以用野火或原子的,在B站上也可以搜到视频

网友R:
楼主也没说学什么类型的单片机,我原打算学STM32,感觉有点难度就先学51的,要是想速成,估计树莓派、arduino是不错的选择。
51的视频教程我下载了 德飞莱、普中科技、金思特电子有限公司,(原金沙滩工作室),等,都够我看的了,估计还有很多不错的教程,而且都很容易找。

网友S:
正点原子有配套视频教程,还有开发指南参考手册一系列资料,边学边参考,个人觉得非常有效

网友J:
正点原子的stm32

网友T:
电子设计从零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