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系列单片机在计算定时器初值上,机器周期该如何选择

楼主(2019-07-28):
1T单片机在定时器赋初值时,该如何计算,请大佬指点

网友A:
1、根据CLK(与你用的硬件材料有关),计算出1T=多少时间?
2、再根据你想定时的时间,计算出需要多少个T?这是小学三年级以内的题目。
3、决定初始给定时器赋值多少:定时器计满是FFFFH,它每个T会+1,在它=FFFF时,下个CLK到来时就溢出产生中断申请了。如果你将它化成10进制计算,也是小学三年级以内的题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根据CLK(与你用的硬件材料有关),计算出1T=多少时间?
2、再根据你想定时的时间,计算出需要多少个T ...

谢谢指点,我后来查到这种1T单片机有个专用控制位,来控制定时器频率是否加倍,默认是不加倍,编程跟12T单片机相同

网友B:
STC下载器里面就有这个工具,只要选好相关参数,就自动生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