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这个电容多大?看不清了,标称功率36W,实测只有8W

楼主:
就是简单的电容降压电路,但容量看不清了,标称功率36W,实测只有8W!48个LED串联端电压145V,请您分析这个电容多大?

网友A(2019-07-29):
这种电路很差,极易损坏LED。它的工作极其依赖完美的正弦波,当线路上有突发干扰时,损坏就可能发生了。即抗冲击能力差。

网友B:
网上搜到,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到,希望对你有用

全波整流输出端用稳压管应该有好处,限制脉动电压峰值,可电压太高的稳压管功率也大,很容易坏呢,145V用多个4000二极管正向串联,也起稳压削峰作用吧?只是数量太多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很差,极易损坏LED。它的工作极其依赖完美的正弦波,当线路上有突发干扰时,损坏就可能发生了。即 ...

并联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网上搜到,希望对你有用

我试过输出端并联稳压管,1W的稳压管都损坏!后来用多个4000整流管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