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link-ob原理图分析有问题,TRSTIN和TRSTOUT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9-07-28):
这些TRSTIN和TRSTOUT这一列连接电阻的引脚具体作用是什么呢?不能直接NC吗?

望大佬指点,谢谢

网友A:
一时半会讲不明白原理,可以告诉你是防电磁干扰的,可以短去。
对于线路短,频率低的电路,无关紧要。你直接删除吧(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