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正点原子精英板写的示波器程序 频率和占空比不是很稳定

楼主(2019-07-28):
频率和占空比不是很稳定,大家一起探讨下把!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exti.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timer.h"

extern u32  tim;
float temp1;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IC2Value ;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IC1Value ;
extern        volatile uint16_t DutyCycle ;
extern        volatile uint32_t Frequency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EXTIX_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输入
        LCD_Init();
        Adc_Init();                                  //ADC初始化
        carpture_Init();
        drawgaid(); //画网格
        POINT_COLOR=RED;
        LCD_Display_Dir(1);
        LCD_ShowString(25,450,200,24,24,"Vpp =      mv");
        LCD_ShowString(16,425,200,24,24,"DutyC =     %");
        LCD_ShowString(206,425,200,24,24,"Fre =     Hz");
        LCD_ShowString(206,450,200,24,24,"tim =     ");
        LCD_ShowxNum(284,460,tim,5,16,0);
          while(1)
        {
                if(Frequency != 0)
                printf("占空比:%2d%%   频率:%dHz\r\n",DutyCycle,Frequency);

                 DrawOscillogram();//画波形
                 temp1=get_vpp();//峰峰值mv
                 LCD_ShowxNum(106,425,DutyCycle,4,24,0);
                 LCD_ShowxNum(275,425,Frequency,4,24,0);
                 LCD_ShowxNum(94,450,temp1,4,24,0);        //显示峰峰值mv
        }
}

网友A:
想知道原因吗?无人告诉你,你就CALL我,我再告诉你潜在的原因。
你提供的信息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