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中断触发的问题

楼主(2019-07-28):
这里是打算写一个定时器中断的程序,然后定时器激活了,ADC采样并通过LCD进行显示,但是我有个地方不明白,触发器标值中断置1才会触发中断,而这个触发器中断是有硬件触发。是要在定时器对应的引脚上接外设外设的硬件触发还是什么?我不太明白硬件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要触发中断。当时想的是标志位定时器记时到了指定值后置1,但是别人说不是,要等标志位置1.

网友A:
你只要把ADC采样程序放在定时器中断的程序中,数据处理和LCD显示程序放在主程序中,设置定时器中断周期大于ADC采样时间就可以了。定时时间到了中断请求标志TF0由硬件置1,CPU响应中断请求后自动把TF0置0,无需软件控制。

网友B:
定时器的硬件在计数计满后只能再回0,这时候它会产生进位,这个进位正好将中断申请标记置1。
于是它何时能够计满,就是你控制它的关键了!这也是你应该设计的。
如果你不设置,则从0000计到FFFFH。
另外就是它的CLK,取什么?频率是多少?也是你控制它的关键!也是你应该设计的。
也有就是,你何机允许CLK进来。控制定时器的起停,实际上就是控制CLK的通断。
明白了吧。讲的好点个赞。

网友C:
是标志位置1

网友D:
不同的中断,有不同的硬件,可以是外部的硬件,如外部中断,也可以是内部的硬件,就是单片机自己,如定时器中断。
定时器中断,是单片机内部的硬件,在计数溢出时,标志置1,触发中断的。
这里的“硬件”,是一个广义的,不仅仅指外设,也包括单片机内部。

网友E:
你写的中断应该是更新事件产生的中断,即溢出中断,TIMx_DIER寄存器0位置1允许更新中断后,当产生中断时SR寄存器才会自动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