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程序超简单实现数码管24小时时钟显示

楼主(2019-07-28):
用74hc573实现数码管24小时时钟显示,对于74hc573芯片如果不了解可以看看文件里面的手册,不多说先上代码
/*以下程序是根据74hc573芯片的锁存器
**原理来写的
**若有不懂的地方可以看看文件夹的芯片
**手册或者百度*/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串口定义没什么好说的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u8 code mabiao[]={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码表,不过这里我们就用0~9
/*时 分 初值定义*/
u16 sex = 0,s = 56,min = 59,h = 23;//sex中断进入次数控制变量,s,min,h是秒,分,时。
u8 shu[8];                                                                 //控制扫描数组得到码表值
void Int0(){
        TMOD |= 0x01; //定时器方式1
        TH0 = 0xFC;    //1ms定时
        TL0 = 0x18;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delay10us(u16 i)   //10us延时
{
    while(i--);
}

void shaomiao(){                                //数码管扫描
        u8 i;
        for(i = 0;i <8;i++){
                switch(i){
                        case 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
                        case 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
                        case 2: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
                        case 3:
                                LSA = 1; LSB = 1; LSC = 0; break;
                        case 4:
                                LSA = 0; LSB = 0; LSC = 1; break;
                        case 5:
                                LSA = 1; LSB = 0; LSC = 1; break;
                        case 6:
                                LSA = 0; LSB = 1; LSC = 1; break;
                        case 7:
                                LSA = 1; LSB = 1; LSC = 1; break;

                }
                        if(i == 2||i==5){                                //这句主要控制如时间:14-12-56(14点12分56秒)中间的“-”
                                P0 = 0x40;
                                delay10us(1);
                                P0 = 0x00;
                        }
                        else if(i != 2||i!=5){                //扫描使数码管得值
                                P0 = mabiao[shu[i]];
                                delay10us(1);
                                P0 = 0x00;
                        }

        }

}

void main(){
        Int0();
        while(1){
                shaomiao();

        }

}

void TimeInt0() interrupt 1{
        TH0 = 0xfc;
        TL0 = 0x18;
        sex++;

        if(sex == 1000){                // 中断1000次即1s
                sex = 0;
                s++;
                if(s == 60){                //60s到了归零
                        s = 0;
                        min++;
                }
        }
        if(min == 60){                        //60min到了归零
                min = 0;
                h++;
                if(h == 24)                        //24h到了归零(24小时格式)
                        h = 0;
        }
                shu[0] = s % 10;                //秒的计算
                shu[1] = s / 10;
                shu[3] = min % 10;        //分的计算
                shu[4] = min / 10;
                shu[6] = h % 10;                //小时的计算
                shu[7] = h / 10;

        }

网友A(2019-11-27):
很详细呀,学习了

网友B(2020-09-22):
楼主,如果要加入暂停该怎么加入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