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时却提示core_cm3.h出错

楼主(2019-07-28):
详见图片

这就很奇怪了,core_cm3.h是官方写的,但这错误提示却都是某某未定义,想问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1、官方也是人。
2、你如何知道它一定来自官方。
3、官方的应用环境未必与你一样。
4、转手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你不知道。
……
解决:将它未定义到的补充重新定义一下。如果你用不到,就删除这个变量。

网友B:
你把#include "core_cm3.h"去掉试试

网友C:
这个应该是你芯片选型和宏定义STM32F10X_HD冲突导致的

网友D:
可能是你新建工程的时候导入头文件  忽略了某一个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我的解决方法是把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然后重新导入官方的库,推荐使用正点原子的官方例程,新建工程直接打开  会比较好

网友E:
KEIL不清楚了,IAR的话CMX_CORE.H IDE自带了,不用手动添加,你试试吧 INCLUDE "CM3_CORE.H"去掉试试.

网友F(2019-09-15):
不要include "core_cm3.h",include "stm32f1xx.h"即可

网友G:
TRQn——Type定义的头文件你没加,可能你少加了某个官方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