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四线SPI驱动OLED显示屏

楼主(2019-07-28):
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OLED显示屏,
相对于LCD1602来说,IO口占用少,只用五个IO口,使用四线SPI驱动
并且可以显示数字,字符串,汉字,显示内容多,字符大小可以选择
字库需要用字库软件制作,
制作设计的时候写的,不是假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
//        u8 t=0;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while(1)
        {
  OLED_ShowString(0,0,"ALIENTEK",24);
//        OLED_ShowString(0,24, "0.96' OLED TEST",16);
//         OLED_ShowString(0,40,"ATOM 2014/5/4",12);
//         OLED_ShowString(0,52,"ASCII:",12);
//         OLED_ShowString(64,52,"CODE:",12);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到OLED
//        t=' ';
//        while(1)
//        {
//                OLED_ShowChar(36,52,t,12,1);//显示ASCII字符
//                OLED_ShowNum(94,52,t,3,12);        //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                OLED_Refresh_Gram();        //更新显示到OLED
//                t++;
//                if(t>'~')t=' ';
//                delay_ms(500);
////                LED0=!LED0;
        }

}

网友A(2021-06-19):
使用STC15L2K60S2不显示啊

网友B:
STC89C52单片机不显示

网友C(2024-09-02):
管脚兼容天王级别的: STC89C52RC, STC12C5A60S2
兼容 8位8051, 可以用 Keil C51/IAR/SDCC 编译器
兼容 32位8051,可以用 Keil C251 编译器,双核兼容设计
34K SRAM(2K edata, 32K xdata), 64K Flash
DMA支持PWM, DMA支持外设直接到外设, P2P
135MHz-PWM支持硬件移相,16位PWM; 真12位ADC
USB, I2S, QSPI, 4组串口,I2C, SPI
LQFP48/LQFP44/PDIP40
TFPU32:【硬件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硬件浮点运算器】

名称:AI8051U-34K64-PDIP40
TFPU@108M STC8051U
34K64-PDI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