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DS18B20 OLED显示源代码

楼主(2019-07-28):
基于STC89C52的DS18B20源代码
单总线通信,温度测量精准,并在OLED上实时显示出来。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o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key.h"

void main()
{
//        float temp;
//        int t;
        u8 c;
        OLED_Init();
        OLED_Clear();

        while(1)
        {
//                OLED_Clear();
          /*temp = 10*Get_Tmp();
                t = ((int)temp)%10;
                OLED_ShowNum(0,0,temp/10,2,16);
                OLED_ShowString(8*2+1,0,".");
                OLED_ShowNum(8*3+1,0,t,1,16);
                OLED_ShowString(8*4+1,0,"'C");*/
                c = Key_scan();
                OLED_ShowChar(0,0,c);
        }
}

//  功能描述   : OLED 4接口演示例程(51系列)
//              说明:
//              ----------------------------------------------------------------
//              GND    电源地
//              VCC  接5V或3.3v电源
//              D0   P2^0(SCL)
//              D1   P2^1(SDA)
//              RES  接P22
//              DC   接P23
//              CS   接P24
//              ----------------------------------------------------------------
//******************************************************************************/。
#include "ole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oledfont.h"
#include "delay.h"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        unsigned int a;
//        while(ms)
//        {
//                a=1800;
//                while(a--);
//                ms--;
//        }
//        return;
//}
#if OLED_MODE==1
//向SSD11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DATAOUT(dat);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OLED_WR_Clr();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lse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cmd)
{
        u8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ndif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8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x=0;y=y+2;}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32 ole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8 x,u8 y,u32 num,u8 len,u8 size2)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2)*t,y,' ');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u8 y,u8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x=0;y+=2;}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u8 y,u8 no)
//{
//        u8 t,adder=0;
//        OLED_Set_Pos(x,y);
//    for(t=0;t<16;t++)
//                {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                                adder+=1;
//     }
//                OLED_Set_Pos(x,y+1);
//    for(t=0;t<16;t++)
//                        {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                                adder+=1;
//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RST_Set();
        delay_ms(100);
        OLED_RST_Clr();
        delay_ms(100);
        OLED_RST_Set();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