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入门msp430fr6989之lcd功能篇

楼主(2019-07-28):
【注】德州仪器的官网上的msp430fr6989单片机上有一块lcd,其有40个引脚,分别两边各有20个引脚排布。学过stm32的能很快掌握lcd的寄存器模式下写成的代码,但是新手最好入门库函数一类,如果时间很紧迫的情况下。板上是0-7的行,分为上半屏和下半屏。列有LCDM1-LCDM20,总共有8*20=160个segment。在前面的帖子中,对引脚的定义是通过寄存器进行定义的,而如果我要让流水灯亮起来就可以把寄存器及地址写在一个函数内,包装起来,直接在官网上找的代码,很丰富,学这个很快。比如以下:
<p>//定义输出引脚
void GPIO_setAsOutputPin(uint8_t selectedPort,
                         uint16_t selectedPins) {
    uint16_t baseAddress = GPIO_PORT_TO_BASE[selectedPort];</p><p>    #ifndef NDEBUG
    if(baseAddress == 0xFFFF)
    {
        return;
    }
    #endif</p><p>    // Shift by 8 if port is even (upper 8-bits)
    if((selectedPort & 1) ^ 1)
    {
        selectedPins <<= 8;
    }</p><p>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SEL0) &= ~selectedPins;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SEL1) &= ~selectedPins;
    HWREG16(baseAddress + OFS_PADIR) |= selectedPins;</p><p>    return;
}</p><p>
</p><p>
</p><p>Init_GPIO();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2);</p><font size="5"><p>void Init_GPIO(void)
{
  // Set all GPIO pins to output low to prevent floating input and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2,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3,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4,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5,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6,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7,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8,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OutputLowOnPin(GPIO_PORT_P9,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1,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2,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3,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4,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5,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6,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7,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8,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OutputPin(GPIO_PORT_P9, GPIO_PIN0|GPIO_PIN1|GPIO_PIN2|GPIO_PIN3|GPIO_PIN4|GPIO_PIN5|GPIO_PIN6|GPIO_PIN7);

  GPIO_setAsInputPin(GPIO_PORT_P3, GPIO_PIN5);

  // Configure button S1 (P1.1) interrupt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1);

  // Configure button S2 (P1.2) interrupt
  GPIO_selectInterruptEdge(GPIO_PORT_P1, GPIO_PIN2, GPIO_HIGH_TO_LOW_TRANSITION);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 GPIO_PIN2);
  GPIO_clear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2);
  GPIO_enableInterrupt(GPIO_PORT_P1, GPIO_PIN2);

  // Set P4.1 and P4.2 as Secondary Module Function Input, LFXT.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J,
                                             GPIO_PIN4 + GPIO_PIN5,
                                             GPIO_PRIMARY_MODULE_FUNCTION
                                               );

  // Disable the GPIO power-on default high-impedance mode
  // to activate previously configured port settings
  PMM_unlockLPM5();</p><p>}</p></font><p>
</p>

下面有开箱的源代码。【禁止商业用途】

网友A(2019-10-23):
不行,你这下载的东西是官方的样例,,初学者,你贴的图也不过。。

网友B(2020-06-29):
给力,太好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0-07-29):
可以提一个题外话的问题吗?FR6989的中断需要开全局吗,我写了个定时器中断的实验,但是中断跳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