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每次转向是以当前位置为起点吗?

楼主(2019-07-29):
舵机每次的转向角度是以当前位置为起点,还是以刚开始转向的角度为起点?例如如果舵机初始位置在A点,高电平为1ms时旋转45度,转到B点,如果转到B点后高电平变为1.5ms(应旋转90度),此时舵机从b点旋转45度还是旋转90度??

网友A:
嗯, 舵机我不了解, 但近几天在看伺服控制器的, 它有两种方式, 绝对和相对.
绝对是指转动到绝对角度, 以面向轴为基准, 化作360度进行计算.
而相对则是指以当前角度为基准, 转动指定度数, 可以大于360度.
希望这个可以帮到你.

网友B:
45度,一个值对应一个点。

网友C:
舵机的转动到的位置是与你给的PWM波中高电平的时间有关,与当前位置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度,一个值对应一个点。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的转动到的位置是与你给的PWM波中高电平的时间有关,与当前位置无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舵机我不了解, 但近几天在看伺服控制器的, 它有两种方式, 绝对和相对.
绝对是指转动到绝对角度, 以面 ...

谢谢

网友D:
用你的大脑代替舵机,那么你以为呢?

网友E:
都是以当前位置为起点的,但是一定要在转角范围内,否则会损伤舵机

网友F:
转动以当前位置为起点,但是不会超过他自己的限度。
转动的角度是靠PWM波控制,但也有限度,以180度舵机为例,现在为50度,你给转动180度的PWM波他也只能转动180.现在为180度的话,就不会转

网友G:
舵机里面就是一个减速电机和一个联动的电位器,电位器的阻值大小等同于中间触点的电压大小,和舵机信号里的高电平时间一一对应。

网友H:
初始位置是可以改的

网友I(2021-12-26):
一个简单的问题绕这么多圈去回答是不是有病? 不懂别装懂 人家出的是选择题 不是开放题 ,一个个在那不知道装啥 啥也没答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