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画好原理图后导入PCB出现这样情况

楼主(2019-07-29):
用CADENCE画好原理图后导入PCB出现这样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怎么画板?

网友A:
慢慢挪动元件,移到你想象的地方去。

网友B:
器件是自动导入的?手动移动一下,让焊盘和线不要重叠,看一下是否还报DRC,还报的话查看一下DRC报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