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开关控制两块PCB?主要是地和电源信号接入

楼主:
制作了两块相同的PCB,每个都需要一个开关量控制信号。请问如何通过外部的一个开关实现?主要是地和电源信号接入?谢谢

网友A(2019-07-29):
两块PCB完全一样,输入到PCB的信号线经过光耦再直接接入STM32

网友B:
没太懂,我理解的是用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分别同时控制电源和地

网友C:
可能楼主的意思是到底是一个信号控制两个开关, 还是一个开关直接并两路???

网友D:
自己还未能问出问题。

网友E:
PCB1  接一个二极管
PCB2  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F:
PCB1设置成高有效,PCB2设置成低有效,如果都是高有效(或低有效),则需要加一个双路开关

网友G:
把两个板子的地直接接到供电电源的地,两个板子的电源接在一起后通过一个开关接到供电电源上。
或者反过来,电源直接接,地接开关。

网友H:
用继电器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