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好久了,STM32使用printf语句无法发送到串口助手

楼主(2019-07-29):
问题如下:
我对照着野火32的视频教程,copy串口通信部分的代码,并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比如sent_data等语句都能正常使用,但是到了printf语句的时候,串口调试助手(也是野火他们自己家的)丝毫不显示该语句的内容。
没办法,我打开野火的官方例程,直接整个usart.c和usart.h内容进行复制,发现还是无法使用该语句
我怀疑是我的编译环境出了问题,于是我干脆编译他们的工程,再烧录进去,好吧,printf语句是能用的
最后我懵逼了,实在是找不到原因啊,请大佬帮帮小弟,工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寻思着我是直接copy的啊)

问题工程

USART1接发 _2.7z

教程例程

网友A:
配置里面没有勾选,改好的程序上传了

捕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里面没有勾选,改好的程序上传了

你好,我看了看你上传的工程,可能是我不够细心没发现你改动的地方,我想了想,问题是不是就出现我没有勾选“use latest installed version”?原因是啥呢?

网友B:
不学会单片机原理,如何能知道printf是什么?
先找到printf在何处,再打开它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C:
是不是单片机的发送和接收没连线,上传一个串口的程序,你参考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了看你上传的工程,可能是我不够细心没发现你改动的地方,我想了想,问题是不是就出现我没有勾 ...

就是没有勾选那个,所以不能用,程序是对的,没有配置好而已

网友D:
printf语句报错吗

网友E:
printf只能用于用串口1,你用的哪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