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CU程序里加了个回正信号 代码就不按逻辑走了 不执行break

楼主(2019-07-29):
图1可以正常实现电机转动 按键按下去电机只转一下,如果长时间按着也只转一个循环图2加了回正信号以后,电机就一直循环,不执行break了。
大佬们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搞定了吗?

网友B:
电机一直循环,执行的是什么?
num=4还是num=5

网友C:
方法:将你的程序画成流程框图,你自己就明白了。

网友D:
仿真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直循环,执行的是什么?
num=4还是num=5

num=4和num=5 是两个按键 按哪一个都一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