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液晶乱码的问题,仿真是正常的 求帮助

楼主(2019-07-29):
在proteus7.8仿真中12864工作正常,焊出实物来有部分出现了乱码是什么原因,求解,谢谢

网友A:
自己查线路

网友B:
检查下电路,可能是数据传输端口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端口是否正确

网友D:
LCD12864有几种驱动电路,有带字库和不带字库的,须对照型号研读DataSheets,搞清引脚定义和时序。

网友D:
注意在时序、引脚定义确实搞清楚之前,用杜邦线连接更恰当,当然定制的就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