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下载问题,一直显示在扫描单片机 求帮助

楼主(2019-07-29):
单片机下载程序,一直显示在扫描单片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第一、芯片型号不要选错;第二、51单片机需要冷启动,即需要重新上电才能进入ISP;

网友B:
先检查单片机上电没有,然后查看电脑是否检测到usb串口下载驱动,如果没有就装一个,驱动精灵就可以。

网友C:
未连通成功

网友D:
单片机型号,或者驱动,冷启动,因素太多了;

网友E:
如果使用 的stc 的单片机,那么下程序的时候是需要进行冷启动的,即是,点击下载程序,再给线路板供电。前提是保证电路连接正常无故障

网友F:
可能是以下原因:
1.TXD和RXD接错了,下载器TXD接单片机RXD,RXD接单片机TXD。
2.晶振没插或者松了。
3.单片机型号选择错了。
4.需要冷启动,就是给单片机断一次电,有的直接按电源开关就可以了,如果连的线把vcc拔插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芯片型号不要选错;第二、51单片机需要冷启动,即需要重新上电才能进入ISP;

谢谢,已解决了,是芯片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型号,或者驱动,冷启动,因素太多了;

是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