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音模块的选择问题 求帮助

楼主(2019-07-29):
大家好,请问以下哪种语音模块比较好;syn6288,jq8900,isd1820还是wt588d求推荐

网友A:
将这四种玩意的手册读一遍,就有最佳答案了。

网友B:
推荐SYN6288,虽然贵点,但是稳定。上次调了个JQ8900被恶心到了,本来是突然冒出来的项目,时间紧,但是那个模块一点不稳定,USB写一次语音就变一下,最后都快抓狂了,现在打死都不改里面的东西,重做的话打死也不买8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