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汇编语言求平均值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9-07-29):
如图,R2R3放最大值,R4R5放最小值,R6R7放累加和,程序最后求平均值我有点看不懂。如图,XCH  A,R7这段程序中R7是原始的R7还是已经减过R3的差值后的R7,如果是减过后的,是怎么得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最后的和右移一次A放R7,又右移一次放R6,这是什么原理,请专家指导一下。

网友A:
汇编之所以难,很少人用,是因为它的计算真的需要“想像力”,烧脑子。
用XCH是编程技巧,它用一条指令既出取了上次的累计值,同时又将新的接累计结果放还了R7(R6)中。
最后的和右移一次A放R7,又右移一次放R6,也是编程技巧:它实现了R7R6整体移位一次(提示,小学做除是怎么做的呢)。
因为是8位机,一条移位指令只能移一个存器!现在R7R6组成了一个16位的系统,要移一位,不这样做,你打算如何做呢?
建议你做一下将R7R6左移一位,看看是不是人家做的比你简捷。如此你才会理解深刻,学到东西。
这还是最简单的,如果要做开方、三角、浮点运算……,估计你都无法想像。所以一旦汇编通了,必定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汇编之所以难,很少人用,是因为它的计算真的需要“想像力”,烧脑子。
用XCH是编程技巧,它用一条指令既 ...

谢谢前辈指导,加你QQ了,请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