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duino模块能用于51单片机么?

楼主(2019-07-29):
那个宝看到arduino套件,一盒40多件模块,想买一盒,不知能用于51单片机么?之前在那个宝上买了2个L293D的驱动板(有3个芯片,2个L293D,中间有个74HC595N)板子上印刷motor control shield for arduino,请问51单片机能正常使用么?另外,这个英文单词是不是念“阿杜诺”啊!

网友A:
能用于51单片机上

网友B:
记住:这类问题看它的接口定义,如果51能做到就能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但是要考虑带A/D口的51MCU,例如带A/D口的STC 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但是要考虑带A/D口的51MCU,例如带A/D口的STC MCU.

还是不明白,用的单片机是stc 89c52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