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单片机DS12C887时钟做一个定时器程序,设置了两个响应点

楼主(2019-07-29):
使用AT89C52开发,通过DS12C887实时时钟芯片可以保持千年无误差计算。断电也不会归零,而是和电脑一样,给一次数据就好。时间的设置可以通过按键调节,不知道怎么调节的问我就好。加入了四个逻辑设置定时,控制开和关。24小时一个循环,有1602数码管显示。即插即用,

/******************************************************************************/
/* 项目名称  :  DS12C887实时时钟                                   */
/* 主控芯片  : STC89C52                                                       */
/* 文件名称  :设置定时器                                                      */
/* 文件功能  : DS12C887实时时钟操作设置定时器                                 */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2.h>
#include<define.h>
sbit LED=P2^4;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闹钟1的时间判断开
void shijiankai1_Time(void)
{
if(shi==0&&fen==0&&miao==05)         //判断开的时间,如果为真打开LED
        {
         LED=0;                                      //LED开
        }
}

//闹钟1的时间判断关
void shijianguan1_Time(void)
{
if(shi==0&&fen==0&&miao==10)         //判断关的时间,如果为真打开LED
        {
         LED=1;                                      //LED开
        }
}

//闹钟2的时间判断开
void shijiankai2_Time(void)
{
if(shi==0&&fen==0&&miao==15)         //判断开的时间,如果为真打开LED
        {
         LED=0;                                      //LED开
        }
}

//闹钟2的时间判断关
void shijianguan2_Time(void)
{
if(shi==0&&fen==0&&miao==20)         //判断关的时间,如果为真打开LED
        {
         LED=1;                                      //LED开
        }
}

void di() //蜂鸣器报警声音
{
        beep=0;
        delay(100);
        beep=1;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液晶命令函数
        rs=0;
        lcden=0;
        P0=com;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液晶数据函数
        rs=1;
        lcden=0;
        P0=date;
        delay(3);
        lcden=1;
        delay(3);
        lcden=0;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uchar num;
        EA=1;//打开总中断
        EX1=1;//开外部中断1
        IT1=1;//设置负跳变沿触发中断
        flag1=0;//变量初始化
        t0_num=0;
        s1num=0;
        week=1;
        dula=0;//关闭数码管显示
        wela=0;
        lcden=0;
        rd=0;
/*以下几行在首次设置DS12C887时使用,以后不必再写入*/
        write_ds(0x0A,0x20);//打开振荡器
        write_ds(0x0B,0x26);//设置24小时模式,数据二进制格式
//-----------------------------------------------------
        write_com(0x38);//1602液晶初始化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写入液晶固定部分显示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1);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1);
                }
}
void write_sfm(uchar add,char date)
{//1602液晶刷新时分秒函数4为时,7为分,10为秒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add,char date)
{//1602液晶刷新年月日函数3为年,6为分,9为秒
        char shi,ge;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week(char we)
{//写液晶星期显示函数
        write_com(0x80+12);
        switch(we)
        {
                case 1:        write_date('M');delay(5);
                                write_date('O');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case 2: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E');
                                break;
                case 3:        write_date('W');delay(5);
                                write_date('E');delay(5);
                                write_date('D');
                                break;
                case 4:        write_date('T');delay(5);
                                write_date('H');delay(5);
                                write_date('U');
                                break;
                case 5:        write_date('F');delay(5);
                                write_date('R');delay(5);
                                write_date('I');
                                break;
                case 6: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A');delay(5);
                                write_date('T');
                                break;
                case 7:        write_date('S');delay(5);
                                write_date('U');delay(5);
                                write_date('N');
                                break;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写12C887函数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先写地址
        dsas=0;
        dsrw=0;
        P0=date;//再写数据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读12C887函数
        uchar ds_date;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先写地址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再读数据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main()//主函数
{
        init();//调用初始化函数
        while(1)
        {
                        year=read_ds(9);//读取12C887数据
                        month=read_ds(8);
                        day=read_ds(7);
                        week=read_ds(6);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miao=read_ds(0);
                        write_sfm(10,miao);//送液晶显示
                        write_sfm(7,fen);
                        write_sfm(4,shi);
                        write_week(week);
                        write_nyr(3,year);
                        write_nyr(6,month);
                        write_nyr(9,day);
                }

                    shijiankai1_Time();         //闹钟时间设置开
                 shijianguan1_Time();         //闹钟时间设置关
                    shijiankai2_Time();         //闹钟时间设置开
                 shijianguan2_Time();         //闹钟时间设置关
}

void exter() interrupt 2//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        uchar c; //进入中断表示闹钟时间到,
        flag_ri=1; //设置标志位,用以大程序中报警提示
        c=read_ds(0x0c);//读取12C887的C寄存器表示响应了中断
}

网友A(2020-01-02):
你好,请问怎么通过按键设置时间呢?

网友B(2020-04-20):
没有电路图吗?

网友B:
没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