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 RFID 串口输出ID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
STC单片机读取RFID卡号,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RC522实验开发板例程************************
*  CPU:STC89C52RC
*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 "STC8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bit busytx;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0,0,0x01};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void delay1(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P0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    if (TI)
//    {
//        TI = 0;                 //清除TI位
//        busytx = 0;               //清忙标志
//    }
}

//void SendData(uchar UartDat)
//{
//    while (busytx);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    busytx=1;
//    SBUF=UartDat;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P3=0xff;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65536 - (FOSC/4/BAUD))>>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TI = 1;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5;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status,i,j;
                 unsigned int temp;
     InitializeSystem( );
           printf("RFID Testing!\n");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while ( 1 )
     {
        //                                         Delay500ms();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Delay500ms();
                                           LED_GREEN=!LED_GREEN;
                                        //         printf("RFID reading\n");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                                 printf("card nub=");
//         for(i=0;i<4;i++)
//                                        {
//                                                 temp=g_ucTempbuf[i];
//                                                 printf("%x",temp);
//                                        }
                                 printf("\n");
                                 Delay500ms();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以下为超级终端打印出的内容////////////////////////

                                        printf("card serial-1:");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i<4;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printf("\n");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                                        ////////以下为超级终端打印出的内容////////////////////////
//
//                                        printf("card serial-2:");        //超级终端显示,
//                                        for(i=0;i<4;i++)
//                                        {
//                                                temp=g_ucTempbuf[i];
//                                                printf("%x",temp);
//
//                                        }
//                                        printf("\n");

                                        ///////////////////////////////////////////////////////////
                                }
                        }
}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Write(1, data1);//写块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寻卡
                                                        if (status != MI_OK)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防冲撞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选定卡片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验证卡片密码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Value(PICC_DECREMENT,1,data2);//扣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BakValue(1, 2);//块备份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status = PcdRead(2, g_ucTempbuf);//读块
                                                        if (status != MI_OK)
                                                                {
                                                                                continue;
                                                                }
                                                        printf("read block:");        //超级终端显示,
                                                        for(i=0;i<16;i++)
                                                                        {
                                                                                        temp=g_ucTempbuf[i];
                                                                                        printf("%x",temp);
                                                                        }

                                                        LED_GREEN = 0;
                                                        for(i=0;i<250;i++)//先输出一种频率的声音
                                                                        {
                                                                                        for(j=0;j<80;j++);
        // Speaker=~Speaker;
                                                                        }
                                                        delay1(100);
                                                        LED_GREEN = 1;
                                                        delay1(100);
                                                        LED_GREEN = 0;
                                                        delay1(200);
                                                        LED_GREEN = 1;
                                                        PcdHalt();
                                                        }
    }

}*/

网友A(2020-03-17):
很好的资料,不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