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试距离程序,判断设置的范围值做一个抽水检测部分

楼主(2019-07-29):
基于AT89C52,和超声波模块编辑的抽水检测系统。LCD1602做显示部分,通过超声波数据判断是否符合条件要求 可以判断水面距离检测,通过判断识别1水位是否有水,有水就检测2水位,无就继续循环。判断识别2水位是否有水,如果有水则进行循环,无水则再执行上水命令。有效避免只能测试一个位而反复上水,本文有效的拉开了上水距离。避免反复不停抽水烧机器问题。

/******************************************************************************/
/* 项目名称  : 超声波测距并且判断条件距离                                     */
/* 主控芯片  : STC89C52                                                       */
/* 文件名称  : 超声波判断距离并报警                                           */
/* 文件功能1 : 通过超声波数据判断是否符合条件要求 可以判断水面距离检测        */
/* 文件功能2 : 通过判断识别1水位是否有水,有水就检测2水位,无就继续循环       */
/* 文件功能  : 判断识别2水位是否有水,检测2水位是否有水。再执行上水命令       */
/* 文件功能  : 有效避免只能测试一个位而反复上水,拉开上水距离避免烧机器       */
/******************************************************************************/
/**********************************包含头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1602.h"

/************************************宏定义************************************/
#define VELOCITY_30C        3495       //30摄氏度时的声速,声速V= 331.5 + 0.6*温度;
#define VELOCITY_23C        3453       //23摄氏度时的声速,声速V= 331.5 + 0.6*温度;

/************************************位定义************************************/
sbit INPUT  = P1^6;                //回声接收端口
sbit OUTPUT = P1^7;                //超声触发端口
sbit Beep   = P2^3;                     // 蜂鸣器
sbit D1     = P1^0;                     //LED灯
/********************************定义变量和数组********************************/
long int distance=0;               //距离变量
uchar table[]="    Welcome to use   ";        //开机显示1          "欢迎使用"
uchar table0[]="  ZHANGHAO  ";                //开机显示2
uchar table1[]="There's no echo.";
uchar table2[]="  QQ:2638831886  ";          //固定在液晶显示屏上,一段字体
uchar table3[]="Distance:";                 //固定在液晶显示屏上,"测试距离"
uchar count;

unsigned int dz,k,s,j,bgz,k,bian,bianb;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initLCD();
extern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extern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extern void delay(uint x);

/******************************************************************************/
/* 函数名称  : Delay_xMs                                                      */
/* 函数描述  : 延时函数                                                       */
/* 输入参数  : x                                                              */
/* 参数描述  : 延时时间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elay_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int i,j;
    for(i = 0;i < x;i++ )
    {
        for(j = 0;j < 3;j++ )
        {
            ;
        }
    }
}

/******************************************************************************/
/* 函数名称  : Alarm                                                          */
/* 函数描述  : 蜂鸣器发声函数                                                 */
/* 输入参数  : t                                                              */
/* 参数描述  : 发声的次数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Alarm(uchar t)
{
        uchar i;
        for(i = 0;i < t;i++)
        {
                Beep = 0;
                Delay_xMs(1000);
                Beep = 1;
                Delay_xMs(1000);
        }
}

/******************************************************************************/
/* 函数名称  : delayt                                                         */
/* 函数描述  : 延时函数                                                       */
/* 输入参数  : x                                                              */
/* 参数描述  : 延时时间数据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elayt(uint x)
{
    uchar j;
    while(x-- > 0)
    {
              for(j = 0;j < 125;j++)
        {
            ;
        }
    }
}

/******************************************************************************/
/* 函数名称  : Init_MCU                                                       */
/* 函数描述  : 初始化单片机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Init_MCU(void)
{
        TMOD = 0x01;          //定时器2初始化,设置为16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66;
        TH0 = 0xfc;              //1ms
    ET0 = 1;              //开定时器2
        EA = 1;                //总中断使能
}

/******************************************************************************/
/* 函数名称  : Init_Parameter                                                 */
/* 函数描述  : 初始化参数和IO口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Init_Parameter(void)
{
         OUTPUT =1;
         INPUT = 1;
         count = 0;
         distance = 0;
}

/******************************************************************************/
/* 函数名称  : display_char                                                   */
/* 函数描述  : 显示字符串函数                                                 */
/* 输入参数  : point,address                                                  */
/* 参数描述  : 写入的字符串的地址指针 1602显示对应的地址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isplay_char(uchar *point,uchar address)
{
        uchar i;
        write_com(0x80 + address);
        for(i = 0;i < 16; i++)
        {
                write_date(*point);
                point++;
        }
}

/******************************************************************************/
/* 函数名称  : display                                                        */
/* 函数描述  : 显示数字                                                       */
/* 输入参数  : number,address                                                */
/* 参数描述  : number写入的数据,address地址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isplay(int number,uchar address)
{
        uchar b,c,d,e;
        b= (number / 1000);
        c= (number / 100) % 10;
        d = (number / 10) % 10;
        e = number % 10;

        write_com(0x80 + address);
      write_date(b + 48);        //米
        write_date(c + 48);        //分米
        write_date(d + 48);        //厘米
        write_date(46);            //小数点的ASCII
        write_date(e + 48);        //毫米
      write_date(99);            //"c"的ASCII
        write_date(109);           //"m"的ASCII

        bianb=b;   //可以复制米的数据

}

/******************************************************************************/
/* 函数名称  : Trig_SuperSonic                                                */
/* 函数描述  : 发出声波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Trig_SuperSonic(void)//出发声波
{
         OUTPUT = 1;
         delayt(1);
         OUTPUT = 0;
}

/******************************************************************************/
/* 函数名称  : Measure_Distance                                               */
/* 函数描述  : 计算距离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easure_Distance(void)
{
        uchar l;
        uint h,y;
        TR0 = 1;
        while(INPUT)
    {
        ;
    }
        TR0 = 0;
        l = TL0;
        h = TH0;
        y = (h << 8) + l;
        y = y - 0xfc66;//us部分
        distance = y + 1000 * count;//计算总时间
        TL0 = 0x66;
        TH0 = 0xfc;
        delayt(30);
        distance = VELOCITY_30C * distance / 20000;
//        distance =3000;                //这样写显示为300.0cm不变
}

/******************************************************************************/
/* 函数名称  : Distance_panduan                                               */
/* 函数描述  : 计算距离判断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Distance_panduan(void)
{
     if(distance>=70)           //2000为m以此类推
          {
                  D1=0;
          }

   else
   D1=1;
}

/******************************************************************************/
/* 函数名称  : main                                                           */
/* 函数描述  : 主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main(void)
{
        initLCD();
        Init_MCU();
        Init_Parameter();
        Alarm(2);
        display_char(table,0x00);
        display_char(table0,0x40);
        Delay_xMs(30000);
        display_char(table2,0x00);
        display_char(table1,0x40);

        while(1)
        {
                 Trig_SuperSonic();         //触发超声波发射
                 while(INPUT == 0)          //等待回声
         {
             ;
         }
                 Measure_Distance();        //计算脉宽并转换为距离
                 display_char(table3,0x40);
                display(distance,0x49);    //显示距离
                 Distance_panduan();            //测试距离判断是否满足设置条件

                 Init_Parameter();          // 参数重新初始化
                 delayt(100);               //延时,两次发射之间要至少有10ms间隔
         }
}

/******************************************************************************/
/* 函数名称  : timer0                                                         */
/* 函数描述  : T0中断处理函数                                                 */
/* 输入参数  : 无                                                             */
/* 参数描述  : 无                                                             */
/* 返回值    : 无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
        TF0 =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if(count == 18)//超声波回声脉宽最多18ms
        {
                TR0 =0;
                TL0 = 0x66;
                TH0 = 0xfc;
                count =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