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软件学习者入门硬件单片机遇到问题

楼主:
以前一直是纯软件学习,对硬件开发很感兴趣,看了教程购买了一些51单片机二级发光管的制作材料,想练手,目前已经买到的配件有以下几样。
还缺一个小电路板不清楚需要什么样的,那个宝上说需要文件才能制版,我也不清楚需要一个什么文件。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2019-07-29):
你还缺一个叫 单片机最小系统 的东西

网友B:
实验而且简单的用洞洞板可以不用制版

网友C:
也可以试试面包板

网友D:
对,用洞洞板自己装一个开发板,没有硬件基础可能很吃力,但是如果成功了,绝对对你的能力有一个质的飞跃

网友E:
开始买点洞洞板自己焊一下,后面可以可以学学画PCB.

网友F:
用 altium designer 绘制电路原理图和PCB电路板图,我也是初学者,用AD画了原理图,没打算设计电路板,用洞洞板就可以了。

网友G:
那个宝上说需要文件才能制版,我也不清楚需要一个什么文件
这个说的是制作电路板的文件,我们叫做PCB板,可以自己画,也可以自己去网上买别人做好的电路板,比如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可以找找。
至于你发的文件那里说的小电路板应该指的是洞洞板,那个宝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学习一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I:
PCB板或洞洞板

网友J:
最好能有一块带烧录的学习板,先整整LED、走马灯提提性趣,知道如何烧录程序、软件如何成为固件,熟悉后可以直接面包板搭电路如“最小系统板”之类的,单只限于PIN间距2.54DIP类,接下来就要洞洞板1将间距小于2.54、SMA表面贴装的资源转为PIN间距2.54DIP模块;这是出于业余兴趣自娱自乐而已。如果是商业目的,则应付各种微小封装资源的设备必须准备,或直接设计电路验证后委托制版或作成最终成品。

网友K:
先买个模块练习一下焊接能力,比如说心型流水灯什么的,最好直插贴片都试一下,某宝上有套装,一套就几块钱,不用单独买器件,Altium Designer照着网上的单片机最小系统画一下,觉得没问题了再去开板子,不然开一次板最少30,如果开了一次错的,30报销,划不来;

网友L:
单  片 机:STC89C52RC
三端稳压:7805
瓷片电容:22PF*2,104*2
晶      振:11.0592MHz ,12MHz
电解电容:16V 10UF,  16V 470UF,  16V 220UF
按      键:4mm x 4mm
9Pin排阻:10K
金属膜电阻:10K, 1K, 4.7K
发光二极管:直径3mm或5mm,颜色自确定
整流二极管:IN4007
小继电器:SRD-5VDC-S L-C
洞洞板:大小自定,电木材质便宜
面包板:无需焊接
电烙铁,焊锡丝 适量
百度搜一搜:  51最小系统原理图
可以开干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单  片 机:STC89C52RC
三端稳压:7805
瓷片电容:22PF*2,104*2

好的,谢谢大神回复。,以后多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试试面包板

好的,谢谢大神回复。,以后多指教。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对,用洞洞板自己装一个开发板,没有硬件基础可能很吃力,但是如果成功了,绝对对你的能力有一个质的飞跃

没事,本来就是练手的,以后还需要多多请教,你有QQ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G:
那个宝上说需要文件才能制版,我也不清楚需要一个什么文件
这个说的是制作电路板的文件,我们叫做PCB板, ...

哦哦,谢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单  片 机:STC89C52RC
三端稳压:7805
瓷片电容:22PF*2,104*2

有教程链接吗?新手不太懂怎么干

网友N:
如果想认真学完单片机之类的话可以去买一块开发板的,咸鱼上应该也有二手的,就是51没什么东西就是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如果想认真学完单片机之类的话可以去买一块开发板的,咸鱼上应该也有二手的,就是51没什么东西就是了

确定开发板比较好?我想从最基础的开始。

网友O:
那个宝上有现成的最小系统散件套装,可以买回来自己焊,自己攒一个费精力也不划算

网友M:
引用 网友O:
那个宝上有现成的最小系统散件套装,可以买回来自己焊,自己攒一个费精力也不划算

呵呵,以买洞洞板,明天到货就能动手,先做做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