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STM32串口发送数据在lcd屏显示的程序

楼主(2019-07-29):
可以用于STM的32学习和调试,配合串口调试工具等上位机程序使用。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16 times=0;
        u8 send[30];
u8 a=3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POINT_COLOR=RED;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
                        for(t=0;t<len;t++)
                        {
                                USART1->DR=USART_RX_BUF[t];
                                sprintf((char*)send,"%c",USART_RX_BUF[t]);
                                LCD_ShowString(a,110,200,16,16,send);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a=a+10;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a=30;
                }else
                {
                        times++;
                        if(times%30==0)LED0=!LED0;//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