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动态数码管显示先送段选还是位选的问题

楼主(2019-07-29):
其实延迟很小一般情况看不出分别不出
原则上一般共阳的要先位选,后段选,共阴的要先段选,后位选,可能是因为数码管点亮有一个时间,所以必须先对阳极加电

网友A:
如果你是用单片机自己编程驱动数码管,那无所谓先段选还是先位选,反正都得两者选通了数码管才能亮。
如果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那要看该驱动芯片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了,不同的芯片是不一样的。去下载芯片的Datasheet,里面会详细说明数据格式。

网友B:
实用这玩意还是用驱动芯片比较实在,常用的驱动芯片网上资料很多,移植过来,直接调用函数即可.快速扫描一般也就教材里为了说明原理讲一下,IO口占用多不说,如果程序比较简单还无所谓,程序稍微复杂点就会非常蛋疼.

网友C:
都没有说首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