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软件都不显示错误警告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也没显示警告和错误,是命名的错误?求解

网友A(2019-07-29):
上面不少已经提示有错误警告了么

网友B:
应该是在头文件中定义了变量,然后多出引用了该头文件,导致重复定义变量

网友C:
这是要做sim800通信吗

网友D:
头文件“temp.h”在工程文件夹吗?

网友E:
把错误复制到百度。你出现的问题一般是模块化编程时,头文件之间处理不当引起的,仔细检查一下函数、变量等相关联的 .c  文件的文件包含。

网友F:
他这上面只是给你检测语法错误,有一些逻辑上的错误他检测不出来

网友G:
有多个公共定义

网友H:
全局变量冲突了,可能是你的某个c文件同时都定义了一个名字相同的变量,注意,大写小写keil是分不清的,所以尽量使用不同的单词;

网友I:
不是已经显示了吗,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J:
[.h]文件缺少,会导致很多奇怪报错,楼主这个 也许是头文件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括号里的数据超出定义类型的范围,改变数字类型,或者减小数字的值

网友K:
可能是重复定义了,可以去看一下头文件有没有错

网友L:
如果在外部定义 你应该用extern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