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影子但不显示字母有哪些原因 求帮助

楼主(2019-07-29):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调整1602的对比度

网友B:
原因是你的水平不足以使它正常显示。

网友C:
放图出来,如果是一个个的小黑块,就是驱动程序,否则就要调第三脚电阻,改变对比度电压。

网友D:
1、引脚连接错误。
2、程序问题;你也不晒程序;
3板子问题;

网友E:
改一改背光,就是VSS的电压;

网友F:
可能是显示问题,可以调一下控制lcd的滑阻试试

网友G:
调下电阻或者背光

网友H:
不知道你说的显示影子是啥?小方块还是字符的影子?

网友I:
1,管脚接错
2,如果用到P0,但是P0口没接上拉电阻
3,屏幕插反了

网友J:
楼主,你应该先查找硬件问题,调一下lcd的对比度,而且没有程序,不知道是不是程序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你的水平不足以使它正常显示。

那你得水平都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引脚连接错误。
2、程序问题;你也不晒程序;
3板子问题;

[图片]原理图

网友K:
有可能是刷新太快了,你加一个滤波试一下

网友L:
调节电位器的对比度,也可能是背光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