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3的全映射的通道三pwm波形输出不对

楼主(2019-07-29):
用32单片机的TIM3的全映射的通道三(PC8)和通道四(PC9)输出两路PWM波,程序如下,为什么用keil中的模拟只有PC8有PWM波形,PC9无呢,这是为什么?time.C
void TIM3_CH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通道3的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C.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TIM_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void TIM3_CH4_PWM_Init(u16 arr,u16 psc)    //通道4的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3的PWM脉冲波形        GPIOC.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TIM_CH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4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3,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部分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8 m1,m2;
u8 sumHD;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H_D_Init();
TIM3_CH3_PWM_Init(899,71);
TIM3_CH4_PWM_Init(899,71);
while(1)
{
}

网友A:
查一下手册,看看PWM允许从哪些端口输出。

网友B:
复用并不是外设引脚随便配置,而指的是一个引脚有多个外设公用,但是任何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外设使用它。你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用到了

网友B:
楼主,你的波怎么出来的,你没有设置这两路的占空比吧
我用了你的代码,并在while中加了两句
TIM_SetCompare3(TIM3,270);
TIM_SetCompare4(TIM3,270);
用示波器看过了两路都有波。
要不你再while中也加上这两句,如果PC9还没波,而且你还没有在别的地方用过这个引脚,那就是你的这个引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