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做的第一块用感光蓝油PCB板子

楼主:
用感光蓝油做的第一个板子。欢迎大咖多多指教。刚开始做好看起来还不错,

可能是因为放到烤箱中干燥蓝油导致铜箔出现问题,有些线路焊接几次后就脱落了。

还好一次点亮。

网友A(2019-09-27):
可以把能加宽的线都加宽,能加大的焊都加大,绘图软件带的焊盘偏小。

网友B:
动手能力值得赞扬!看起来排列很整齐,但在实际应用中要考虑产生寄生电容;线宽要加大,在腐蚀时控制不好容易造成断线;焊位增大面积,可以做成椭长圆形状,手焊时不易造成焊盘剥离;轻触按钮内部容易氧化造成开关不良,内部联通的脚位,板上尽量也给连通,增大接触几率,同时方便检错,(曾经修机的时候,碰到利用开关内部连接去连接下一功能区的,没线路图,又不直观,拆下按钮,后面信号中断,结果绕了很多弯路)按钮的引线不必遵从上入下出,可以把相邻按钮的脚位放一起并相连;

网友C:
用的哪种蓝油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网友D:
焊盘太小,钻头太大了

网友E:
好漂亮的板子,自己动手其乐无穷

网友F(2019-11-01):
好漂亮的板子,比有些商品板子漂亮,焊功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