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经典设计案例

楼主(2019-07-30):
学习FPGA,最关键的是学什么?有读者学了大半年时间的FPGA,学了串口就只懂串口的设计,学了SPI就只懂SPI接口的设计。每个接口、每个功能,都只是学一个懂一个。换个功能需求,或者对接口做一个小小的改动,就无从下手了。
设计代码,从来都只是模仿,或者不断地调试修改,凑代码。设计出的代码也没有任何规律,相同的功能,今天设计和明天设计都不一样。这就如学功夫,今天学下少林,明天学下武当,后天又学下华山,在这样的情况下,能成长为高手,那就奇怪了。
在明德扬看来,FPGA设计应该有一套通用的设计方法。该方法能够应付所有的功能设计,无论功能怎么变,都可以用该方法来套用。明德扬发明的这套方法就是至简设计法。
至简设计法从宏观上,适应所有的功能设计需求。例如,无论是什么功能,我们都先将其转化成需求波形。然后在此基础上设计模块架构;在模块架构基础上设计信号。这步骤都是通用的、是固化的。
至简设计法在微观上,则制定得实用的规范。详细到,要不要添加信号;怎么添加信号;添加信号的名字规范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下面我们用4个经典例子,讲述了至简设计法的使用技巧。其他复杂功能,无论怎么变,都是这4个经典案例的变种。读者只需要强化、巩固技巧,多训练,多应用,逐步成长为高手。
至简设计法经典案例1
案例1. 当收到en=1后,dout产生一个宽度为10个时钟周期的高电平脉冲。
需要说明,根据看波形规则,在第3个时钟上沿的时候,看到en==1,根据功能要求,上升沿之后dout就会变为110个时钟周期后,dout将变为0
从功能要求中,看到数字10,我们就知道要计数,并且是dout==1的次数为10个。所以我们计算的是dout==1的时钟次数,并且是10次。为此,补充一个计数器信号cnt,更新后的波形如下图。
计数器cnt要遵守如下原则。
初值一定为0
除了最后一个,在时钟上升沿,看到dout==1,就将cnt值加1
在时钟上升沿时看到dout==1,并且是最后一个时,cnt值不加1,直接清零。
从功能要求和波形图,我们确认,计数器cnt是对dout==1进行计数,并且一共数10个。为此,在GVIM编辑器中输入“Jsq”并回车,将出现如下代码。
在第13行,输入dout==1,在第14行代码中,输入10-1,这样就完成了计数器设计。
代码解释:第1至第11行,是一个时序always的代码。该代码要描述的功能是:
在时钟clk上升沿或者复位rst_n的下降沿的时候,always就对cnt判断条件并变化一次。具体变化过程如下:
如果是rst_n==0,则将cnt变为0
否则(即rst_n==1),如果add_cnt有效,也就是为1的时候。继续判断条件并执行。
如果end_cnt有效,即end_cnt==1,则将cnt变为0
否则(即end_cnt==0),cnt就自加1
否则(即rst_n==1add_cnt==0的时钟),cnt保持不变。
上面代码中add_cnt表示计数器加1条件,end_cnt表示计数器数到最后一个。
上面代码描述过于复杂,其实概括起来,功能就是:时钟上升沿时,如果计数器加1条件有效,并且是数到最后一个,则计数器清零;如果计数器加1条件有效,但不是最后一个,则计数器就加1;其他时候,计数器就保持不变。
那么加1条件,即add_cnt是什么呢?在第13行进行了定义。该行代码表示,dout==1就是计数器的加1条件。
那么结束条件,即end_cnt是什么呢?在第14行进行了定义。该行代码表示,数到10个就结束。其中我们关注的是那个数字10,而-1是固定的格式。
add_cnt && cnt==10-1,含义是表示“数到第10个的时候”,add_cnt &&cnt==x-1表示“数到第x个的时候”。记住这个规则。end_cnt==1也表示数完了。
设计好计数器cnt后,我们就可以设计输出信号dout了。仔细分析dout,该信号有两个变化点:变1和变0。我们分析原因,dout1是由于收到en==1dout0,则是数到了10个或者是数完了。所以综上所述,dout的代码是:
至此,我们完成了主体程序的设计,接下来补充module的其他部分。
module的名称定义为my_ex1。并且我们已经知道该模块有4个信号:clkrst_nendout。为此,代码如下:
其中clkrst_nen是输入信号,dout是输出信号,并且4个信号都是1比特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补充输入输出端口定义。代码如下:
接下来定义信号类型。
cnt是用always产生的信号,因此类型为regcnt计数的最大值为9,需要用4根线表示,即位宽是4位。add_cntend_cnt都是用assign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wire。并且其值是0或者11个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dout是用always方式设计的,因此类型为reg。并且其值是0或者11根线表示即可。因此代码如下:
至此,整个代码的设计工作已经完成。整体代码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module my_ex1(
     clk      ,
     rst_n    ,
     en       ,
     dout
);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en      ;
output   dout    ;

reg [ 3:0]  cnt     ;
wire        add_cnt ;
wire        end_cnt ;
reg         dout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begin
        cnt <= 0;
    end
    else if(add_cnt)begin
        if(end_cnt)
            cnt <= 0;
        else
            cnt <= 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cnt = (dout==1);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10 -1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dout <= 0;
    end
    else if(en==1)begin
        dout <= 1;
    end
    else if(add_cnt && cnt==10-1)begin
        dout <= 0;
    end
end

endmodule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就请你回个贴或者赞,证明我的付出没有白费,大家都不容易,q328908175,让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A(2019-09-01):
例子不错,规范,有代表性

网友B:
不错,最近在看正点原子FPGA的视频,看了楼主的帖子,对程序的设计又有了新的理解

网友C(2019-10-30):
不错,确实提倡楼主的做法

网友D:
这里的

  if(end_cnt)
       cnt<=0;
     else
     cnt <= cnt+1;
    end
根据上面的cnt最大加到9时就会变成0
else if(en==1)
    begin
       dout<=1;
    end

else if(add_cnt && cnt==10-1)
    begin
       dout<=0;
    end

这边也是cnt计数到9时就运行。
那么dout只会在clk上升沿触发,那么dout在这个程序里会触发不了。
要改成 cnt==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