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时钟(LCD1602)程序设计

楼主:
基于AT89C52单片机的电子时钟(LCD)的设计
摘要:单片机因将其主要组成部分集成在一个芯片上而得名,就是把中 央 处理器、随机存储器、只读存储器、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以及 I/O 接口电 路等部件集成在一个芯片上。 基于单片机设计的数字钟精确度较高, 因为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 任何指 令都不影响定时器的正常计数,即便程序很长也不会影响中断的时间。数字钟是采用数字电路实现对日期、时、分、秒,数字显示的计时装置,由 于数字集成电路的发展和石英晶体振荡器的广泛应用,使得数字钟的精度,远远 超过老式钟表,钟表的数字化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且大大地扩展了钟表的报时功能。
数字钟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广泛应用于家庭、车站、码头、剧院、办公室等场所,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带来极大的方便。 不仅如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也离不开电子钟的相关功能和原理,比如机械手 的控制、家务的自动化、定时自动报警、按时自动打铃、时间程序自动控制、定时广播、自动起闭路灯、定时开关烘箱、通断动力设备、甚至各种定时电气的自 动启用等,所有这些,都是以钟表数字化为基础的。而且是控制的核心部分。因 此,研究数字钟及扩大其应用,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本设计使用 12MHZ 晶振与单片机 AT89C52 相连接,以 AT89C52 芯片为核心, 采用动态扫描方式显示,通过使用该单片机,通过 4 个按键进行调时、复位等功能,在实现各功能时LCD进行相应显示。软件部分用 C 语言实现,分为显示、延迟、调时、复位等部分。通过软硬件结合达到最终目的。
关键词:电子时钟 AT89C52单片机 LCD1602显示屏 定时中断

第一章 设计任务与要求
1.1内容
以AT89C52单片机为核心的时钟,在LCD显示器上显示当前的时间。
1.2要求
l  使用字符型LCD显示器显示当前时间。
l  显示格式为“时时:分分:秒秒”。
l  用4个功能键操作来设置当前时间。
    功能键K1~K4功能如下:
l  K1—进入设置现在的时间。
l  K2—设置小时。
l  K3—设置分钟。
l  K4—确认完成设置。
程序执行后工作指示灯LED闪动,表示程序开始执行,LCD显示“00:00:00”,然后开始计时。
l  拓展功能:实现整时提示,在08:00---20:00进行提示3秒,在其他的时间段不会提示。
1.3单片机系统运行流程
程序首先进行初始化,在主程序的循环程序中首先调用数据处理程 序,然后调用显示程序,在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启动仿真,若按下按键1,可发现LED停止闪烁,按下按键2和按键3后,可改变时间,按下按键4后,时钟复位到修改时间。

附录: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IO P3
#define LCD_IO P0

sbit LCD_RS = P2^0;
sbit LCD_RW = P2^1;
sbit LCD_EN = P2^2;

sbit SPK = P1^2;//定义蜂鸣器
sbit LED = P2^4;//定义LED

bit new_s, modify = 0;
char t0, sec = 50, min = 59, hour = 07;

char code LCD_line1[] = " a wonderful day ";
char code LCD_line2[] = " Time: 00:00:00 ";
char Timer_buf[] = "00:00:00";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x, y;
    for(x = z; x > 0; x--)
     for(y = 100; y > 0; y--);
}

void W_LCD_Com(uchar com)      //写指令
{
    LCD_RS = 0;
     LCD_IO = com; //RS和RW都为低电平,写入指令
    LCD_EN = 1;    //用EN输入一个高脉冲
     delay(5);
     LCD_EN = 0;
}

void W_LCD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S = 1;
    LCD_IO = dat;   //RS为高电平和RW为低电平,写入数据
    LCD_EN = 1;  //用EN输入一个高脉冲
     delay(5);
     LCD_EN = 0;
}

void W_LCD_STR(uchar *s)       //写字符串
{
    while(*s)
           W_LCD_Dat(*s++);
}

void W_BUFF(void)              //时、分、秒显示
{
    Timer_buf[7] = sec % 10 + 48;
     Timer_buf[6] = sec / 10 + 48;

    Timer_buf[4] = min % 10 + 48;
     Timer_buf[3] = min / 10 + 48;

    Timer_buf[1] = hour % 10 + 48;
     Timer_buf[0] = hour / 10 + 48;

    W_LCD_Com(0xc0 + 7);
     W_LCD_STR(Timer_buf);
}
uchar read_key(void)
{
    uchar  x1, x2;
    KEY_IO = 255;
    x1 = KEY_IO;
    if (x1 != 255) {
      delay(100);
      x2 = KEY_IO;
      if (x1 != x2)  return 255;
      while(x2 != 255) x2 = KEY_IO;
      if      (x1 == 0x7f)  return 0;
      else if (x1 == 0xbf)  return 1;
      else if (x1 == 0xdf)  return 2;
      else if (x1 == 0xef)  return 3;
      else if (x1 == 0xf7)  return 4;
    }
    return 255;
}

void Init()
{
    LCD_RW = 0;
    W_LCD_Com(0x38); delay(50);
    W_LCD_Com(0x0c);
    W_LCD_Com(0x06);
    W_LCD_Com(0x01);
    W_LCD_Com(0x80);
     W_LCD_STR(LCD_line1);
    W_LCD_Com(0xC0);
     W_LCD_STR(LCD_line2);

    TMOD = 0x01;   //T0定时方式1
    TH0 = 0x4c;
    TR0 = 1;       //启动T0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uint i, j;
    uchar Key;
    Init();
    while(1)  {

      if (new_s) {  //出现新的一秒,修改时间
        new_s = 0;    sec++; sec %= 60;
        if(!sec)  {  min++;  min %= 60;
          if(!min)  { hour++; hour %= 24;}
        }
        W_BUFF();

     if (!min) {if(hour>=8&&hour<=20&&sec<=3)//当在08:00—20:00之间整点报时
          for (i = 0; i < 200;i++) {
            SPK = 0; for (j = 0; j< 100; j++);
            SPK = 1; for (j = 0; j< 100; j++);
        } }
      }

      Key = read_key();  //读按键
      switch(Key) {
      case  0: modify = 1; break;//修改键
      case  1: if(modify) {min++;  min %= 60; W_BUFF(); break;}
      case  2: if(modify) {hour++; hour %= 24; W_BUFF();break;}
      case  3: modify = 0; break;//确认键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T0中断,50MS执行一次
{
    TH0 = 0x4c;
    t0++; t0 %= 20;
    if(t0 == 0)  //20,一秒
    {new_s = 1; LED = ~LED;}
    if(modify)  LED = 0;
}

电子时钟的设计(.zip

网友A(2021-01-04):
代码好像没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