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STM32如何控制spwm的相位差

楼主:
想请问一下,已经用STM32的高级定时器生成了两组两路互补的带死区的SPWM波之后,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实现图中这样的相位差,角度在0到180之间,我按照网上的说法改了很久,出来的效果不对,两路占空比变得不同了,求助

网友A(2019-07-30):
谈到相角,则周期必须一样。
先做一个PWM(A),另一个PWM(B)则依据A的边沿延时出现,这个延时,就是你的相角。
不建议用CPU固有的PWM来做PWM,而用定时器自己做,这样方面你做相位控制。

网友B:
比如说相位差为120度,那么正弦表N个数,取值的时候,第一路取数组0的时候,第二路取数组N/3的位置,第三路取2N/3的

网友C(2020-06-09):
引用 网友A:
谈到相角,则周期必须一样。
先做一个PWM(A),另一个PWM(B)则依据A的边沿延时出现,这个延时,就是你的相 ...

请问如何与市电同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