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红外遥控1838原理分析及源代码

楼主(2019-07-30):
遥控  :NEC 编码  960nm的波长  晶振为455KHZ,对应的发射频率(载波频率)为38KHZ,
        遥控ID为0(即系统识别码),反码为255,不同的遥控ID有可能不一样。
接收头:1838 脉冲型

遥控码由三部分组成
1、leader code   9ms的高电平 + 4.5ms 的低电平
2、系统识别码    区别不同的红外遥控设备
3、操作码        8bit操作码和8bit的操作反码组成

发送方的电平跟接收方解调出来的电平是反向的。
红外接收头接收到遥控器的信号后,解码出后的数据格式如下:
写程序即根据这个信号的格式来写。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   _   _   _   _   _   _   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x x x x x x x x|x x x x x x x x|                                   |_____________|       |_|
                      |<-    9ms  ->|<4.5ms>|
                  |----leader code------|-----custom code 8bit----------|-----------------custom code' 8bit---------------------| key data 8bit |key data'8bit  |<---------------40ms---------------><----9ms-----><2.1ms>--|--------------- 此时的高电平超过40ms,然后出现9ms的低电平,2.1ms的高电平 连发码----------------

0和1均以0.56ms的低电平开始(实际测量是500us的样子),不同的是后面出现的高电平,
如果高电平是0.56ms(实际测量是500us的样子),则表示0,如果高电平是1.68ms(0.56*3=1.68)则表示1
0.56ms:|_|
      _   _   _
0:     |_| |_| |
      _   ____   ____
1:     |_|    |_|    |_

写代码的时候只需要检测高电平的时间即可。
以下时间都是通过示波器实际测量所得。
引导码的高电平:4.5ms
0的高电平     :0.56ms(实测0.5ms的样子)
1的高电平     :1.68ms
连发码的高电平:2.1ms

-------------------------------------------------------------------------------------------------------
不同的遥控按键值是不一样的,需要实际测量,测量的时候可通过串口打印出键值来测量
下面的键值是野火ISO STM32开发板配套的遥控器对应的键值

电源  :162
MENU  : 226
TEST  : 34
+     : 2
RETURN: 194
|<<   : 224
>     : 168
>>|   : 144
0     : 104
-     : 152
C     : 176
1     :48
2     :24
3     :122
4     :16
5     :56
6     :90
7     :66
8     :74
9     :82

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key_val;

/* config the led */
LED_GPIO_Config();
LED1_ON;

/* 配置SysTick 为10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 重新配置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为最高,要不然SysTick延时中断抢占不了IO EXTI中断
* 因为SysTick初始化时默认配置的优先级是最低的
* 或者当你用其他定时器做延时的时候,要配置定时器的优先级高于IO EXTI中断的优先级
*/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0);

/* USART config 115200 8-N-1 */
Debug_USART_Config();
printf("\r\n 这是一个红外遥控发射与接收实验 \r\n");

/* 初始化红外接收头CP1838用到的IO */
IrDa_Init();

for(;;)
{
if( frame_flag == 1 ) /* 一帧红外数据接收完成 */
{
key_val = IrDa_Process();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按键次数frame_cnt=%d \r\n",frame_cnt);
printf("\r\n 中断次数isr_cnt=%d \r\n",isr_cnt);

/* 不同的遥控器面板对应不同的键值,需要实际测量 */
switch( key_val )
{
case 0: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Error \r\n");
break;

case 162: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POWER \r\n");
break;

case 226: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MENU \r\n");
break;

case 3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TEST \r\n");
break;

case 2: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 \r\n");
break;

case 19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RETURN \r\n");
break;

case 22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 \r\n");
break;

case 168: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 \r\n");
break;

case 14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 \r\n");
break;

case 10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0 \r\n");
break;

case 152: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 \r\n");
break;

case 176: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C \r\n");
break;

case 48: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1 \r\n");
break;

case 2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2 \r\n");
break;

case 122: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3 \r\n");
break;

case 16: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4 \r\n");
break;

case 56: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5 \r\n");
break;

case 90: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6 \r\n");
break;

case 66: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7 \r\n");
break;

case 74: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8 \r\n");
break;

case 82:
LED1_TOGGLE;
printf("\r\n key_val=%d \r\n",key_val);
printf("\r\n 9 \r\n");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网友A(2019-09-03):
感谢楼主分享,我拿去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