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交流采样+液晶显示

楼主(2019-07-30):
#include<pic.h>
#include<math.h>
#include<stdio.h>
#include"cd1602.h"
union adres
{
int y1;
unsigned char adre[2];
}adresult; //定义一个共用体
bank3 int re[40]; //定义存放A/D转换结果的数组
unsigned char k,data; //定义几个通用寄存器
double squ,squad; //二次方寄存器和二次方和寄存器
int uo;
bank1 unsigned char s[4]; //此数组用于存储需要显示的字符的ASCII码
void adinitial()
{
ADCON0=0x41; //选择A/D转换通道为RA0,且打开A/D转换器
     //在工作状态,使A/D转换时钟为8T
ADCON1=0x8E; //转换结果右移,把RA0口设置为模拟量输入方式
ADIE=1; //A/D转换中断允许
PEIE=1; //外部中断允许
TRISA0=1; //设置RA0为输入方式
}
void initial()
{
CCP2IE=0; //禁止CCP中断
SSPIE=0; //禁止SSP中断
CCP2CON=0x0B; //初始化CCP2CON,CCP2为特别事件触发方式
CCPR2H=0x01;
CCPR2L=0xF4; //初始化寄存器CCPR2,设置采样间隔为500μs
     //一个周期内电压采样40个点
}

void interrupt adint() //中断服务程序
{
CCP2IF=0;
ADIF=0; //清除中断标志
adresult.adre[0]=ADRESL;
adresult.adre[1]=ADRESH; //读取并存储A/D转换结果,A/D转换的结果
        //通过共用体的形式放入了变量y1中
re[k]=adresult.y1; //1次A/D转换的结果存入数组
k++;  //数组访问指针加1
}
void conv()
{
s[0]=((int)squ); //个位
s[1]=((int)(squ*10)-s[0]*10); //小数点第一位
s[2]=((int)(squ*100)-s[0]*100-s[1]*10); //小数点第二位
s[3]=((int)(squ*1000)-s[0]*1000-s[1]*100-s[2]*10); //小数点第三位
}
void lcdxianshi()
{

unsigned char i;
lcdcom(0x80);
for(i=0;i<9;i++)
{
  if(i==0)
  lcddat(0x6A);
  else if(i==1)
  lcddat(0x7A);
  else if(i==2)
  lcddat(0x3A);
  else if(i==3)
  lcddat(s[i-3]+0x30);
  else if(i==4)
  lcddat(0x2E);
  else if(i==8)
  lcddat(0x56);
  else
  lcddat(s[i-4]+0x30);
}
}
void main()
{
adinitial(); //A/D转换初始化
initial(); //系统其他初始化
k=0; //数组访问指针赋初值
TMR1H=0x00;
TMR1L=0x00; //定时器1清零
ei(); //中断允许
T1CON=0x01; //打开定时器1
while(1)
{
  if(k==40) break; //A/D转换次数达到40次,则终止
}
di(); //禁止中断
for(k=0,squad=0;k<40;k++)
{
  uo=re[k];
  squ=(double)uo; //强制把采得的数据量转换成双精度数,以便运算
  squ=squ*5/1023; //把每点的数据转换成实际数据
  squ=squ*squ; //求一点电压的二次方
  squad=squad+squ;
} //以上求得40点电压的二次方和存于寄存器squad中
squ=squad/40; //求得平均值
squ=sqrt(squ); //二分之一次方,求得最后的电压值
conv();
TRISC=0X00;  //A口设置为输出
TRISD=0X00;
lcdrw=0;    //lcd控制
lcdinit();   //lcd初始化
lcdxianshi();
}

网友A(2021-03-22):
有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