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开关电源PCB电路原理图 12V/5A 60w功率

楼主(2019-07-30):
一、用途
可以用于显示器、打印机、摄像头等12V/5A规格的场合供电,可以替代12V1A  12V2A 12A3A 12V4A使用;
二、工作环境
工作环境温度:-10℃~+40℃
贮存温度:-40℃~+70℃
工作相对湿度;≤90%(40℃±2℃)
贮存相对湿度;≤(95±3)%
三、交流输入
电压:单相100Vac240Vac
频率:47Hz63Hz
效率:≥80%
四、直流输出
电压/电流: 11.6---12.6V / 5A
输出功率: ≤60W
稳压精度:<±1%
负载效应:<±1%
源效应:  <±0.3%
温度系数:<±0.1%
负载效应恢复时间:≤200uS
开机过冲幅度:<±10%
启动冲击电流:<150%
衡重杂音:    <2mV
峰峰值杂音:  <100mV
五、保护功能
过压保护
短路保护
六、其它
1、可靠性MTBF≥1*105h
2、绝缘电阻:
试验电压Vdc500V
交流输入端对直流输出端电阻R≥25MΩ(湿热条件下2MΩ)
3、绝缘强度:交流输入端对直流输出端能承受交流电压2KV(漏电流5mA)1分钟无击穿,飞弧和电晕现象。

变压器参数是什么?有大佬知道吗?求指导
注意初学作品,资料仅供参考, 仅提供原理图和PCB2个文件下载用于学习PCB布线使用:

网友A(2019-09-26):
请问这个PCB洗版时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网友B: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

网友C:
没有变压器参数啊

网友D(2019-11-06):
能提供变压器参数吗?

网友E(2019-12-18):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

网友F:
正好需要这个,谢谢楼主

网友G:
有变压器参数吗?

网友H:
不错,正好用得上

网友I: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J:
楼主能把故障维修经验写出来,更好。

网友K(2020-02-13):
这个成本多少?

网友L:
啥也不说了,楼主就是给力!

网友M(2020-04-28):
楼主就是给力!

网友N: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2269的5脚悬空,电源工作一段时间也就一年就无输出了,测试各个脚位都是好的IC没有坏,把IC拆下还是这颗IC重新再焊锡电源又恢复正常了,这是啥原因?

网友O(2020-06-07):
正好要做 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P(2020-10-26):
楼主您好,请问这款开关电源有成品吗?

网友Q:
可以做到36v 1A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能提供变压器参数吗?

只选大的,不选对的!

网友S(2021-03-26):
变压器参数有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变压器参数有吗?

我也用这个做的, 效果还行, 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U(2021-05-28):
引用 网友N:
目前发现的问题是2269的5脚悬空,电源工作一段时间也就一年就无输出了,测试各个脚位都是好的IC没有坏,把I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V(2021-09-03):
具体资料有没有?

网友W:
主要是要有变压器参数

网友X(2021-12-21):
没有 变压器参数

网友Y:
变压器参数有吗,各位

网友Z(2022-05-22):
变压器参数 :初级50TS 0.25*1  分两段绕;  次级10TS 0.5*3  反馈13TS 0.25*1  初级电感量 400mH

网友AA(2023-11-16):

感谢楼主,非常需要这个学习电源

网友AB:
这个可以把输出电流加大到8~10A吗?
怎么修改?

网友AC(2024-01-11):
学习了,正好需要。

网友AC: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AD(2024-05-08):
仿制一个试试。。。

网友AE:
看看这个设计,这个电源待机好像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