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02智能电子钟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
程序初始化为系统时间,显示于LCD1602,可以使用按钮修改时间,并与系统同步。
程序可能有一点点缺陷,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继续完善。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 2019/07/17/Tue  ";
uchar code table1[]="    12/05/10     ";
uchar code table2[]={"Tus"};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RST=P2^5;
sbit SCK=P2^6;
sbit IO=P2^7;
char shi,fen,miao,flag,dat,ri,yue,nian,xingqi;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延迟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0;y>0;y--);
}
//P0口写操作,先写地址,再写数据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RW=0;
    P0=com;
    E=1;
    delay(3);
    E=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RW=0;
    P0=date;
    E=1;
    delay(3);
    E=0;
}
//LCD显示初始化
void init_lcd()
{
    uchar num;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20;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
//LCD显示
void display1(uchar add,uchar date)      //第一行显示
{
    uchar temp,shi,ge;
    temp=date;
    shi=temp/16;
    ge=temp%16;
    write_com(0x80+add);
    write_date(0x30+shi);              //这里要注意,显示的是ASCII码!
    write_date(0x30+ge);
}
void display(uchar add,uchar date)      //第二行显示
{
    uchar temp,shi,ge;
    temp=date;
    shi=temp/16;
    ge=temp%16;
    write_com(0x80+0x40+add);
    write_date(0x30+shi);                //这里要注意,显示的是ASCII码!
    write_date(0x30+ge);
}
//键盘扫描
void key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
    K1=0;
    //光标移动(入口地址)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delay(5);
                while(!K2);
                num++;
                flag=1;
              }//异常重要!!!!
            if(num==1)
            {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F);
            }
            if(num==2)
            {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com(0X0F);
            }
            if(num==3)
            {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com(0X0F);
            }
            if(num==4)
            {
                write_com(0x80+10);
                write_com(0x0f);
            }
            if(num==5)
            {
                write_com(0x80+7);
                write_com(0x0f);
            }
            if(num==6)
            {
                write_com(0x80+4);
                write_com(0x0f);
            }
            if(num==7)
            {
                num=0;
                write_com(0X0C);
                write_ds(0x80,miao);      //要在最后一次性写入,时分和分针定时的时候秒针还在走。
                write_ds(0x82,fen);
                write_ds(0x84,shi);
                write_ds(0x86,ri);
                write_ds(0x88,yue);
                write_ds(0x8A,nian);
                flag=0;
            }
            }
            //修改时间,增加1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delay(5);
                    while(!K3);
                    //修改秒
                    if(num==1)
                      {
                        uchar ge,shi;
                        miao++;
                        shi=miao/16;
                        ge=miao%16;
                        //秒的修整
                        if(ge>=10)
                          {
                             ge=0;
                             shi++;
                             if(shi==6){shi=0;}
                          }
                        //显示修整值
                        miao=shi*16+ge;
                        display(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把光标位置移回来。
                        write_ds(0x80,miao);
                    }
                //修改分钟
                if(num==2)
                    {
                        uchar ge,shi;
                        fen++;
                        shi=fen/16;
                        ge=fen%16;
                        if(ge>=10)
                          {
                            ge=0;
                            shi++;
                            if(shi==6){shi=0;}
                          }
                        fen=shi*16+ge;
                        display(7,fen);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s(0x82,fen);
                    }
                //修改小时
                if(num==3)
                    {
                        uchar ge,shi1;
                        shi++;
                        shi1=shi/16;
                        ge=shi%16;
                        if(ge>=10)
                          {
                            ge=0;
                            shi1++;
                          }
                        if((shi1==2)&&(ge==4))
                          {
                            shi1=0;
                            ge=0;
                          }
                        shi=shi1*16+ge;
                        display(4,shi);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s(0x84,shi);
                     }
                  }
              }
            //修改时间,减少1
            if(K4==0)
              {
                delay(5);
                if(K4==0)
                  {
                    while(!K4);
                    delay(5);
                    while(!K4);
                    //修改秒
                    if(num==1)
                      {
                        uchar ge,shi;
                        miao--;
                        shi=miao/16;
                        ge=miao%16;
                        //减法0之后应该是9,而不是“?”
                        if(ge==0x0f){ge=9;}
                        //修改时间,当到达0后,再减的话是-1
                        if(ge==-1)
                          {
                            shi=5;
                            ge=9;
                          }
                        miao=shi*16+ge;
                        display(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s(0x80,miao);
                      }
                    //修改分钟
                    if(num==2)
                      {
                        uchar ge,shi;
                        fen--;
                        shi=fen/16;
                        ge=fen%16;
                        if(ge==0x0f){ge=9;}
                        if(ge==-1)
                          {
                            shi=5;
                            ge=9;
                          }
                           fen=shi*16+ge;
                        display(7,fen);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s(0x82,fen);
                      }
                    //修改小时
                    if(num==3)
                      {
                        uchar ge,shi1;
                        shi--;
                        shi1=shi/16;
                        ge=shi%16;
                        if(ge==0x0f){ge=9;}
                        if(ge==-1)
                          {
                            shi1=2;
                            ge=3;
                          }
                        shi=shi1*16+ge;
                        display(4,shi);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s(0x84,shi);
                      }
                 }
             }
}
//DS1302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uchar num;
    RST=0;//复位
    delay(1);
    SCK=0;
    delay(1);
    RST=1;//关闭复位,开始传输
    delay(1);
    for(num=0;num<8;num++)
     {
       IO=add&0x01;//地址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1;
       //date=date<<1;
       //IO=CY;
       SCK=1;
       delay(1);
       SCK=0;
       delay(1);
     }
    for(num=0;num<8;num++)
     {
       IO=date&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date>>=1;
       //date=date<<1;
       //IO=CY;
       SCK=1;
       delay(1);
       SCK=0;
       delay(1);
     }
    RST=0;//传输结束,复位
    delay(5);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num,temp,date;
    RST=0;//复位
    delay(1);
    SCK=0;
    delay(1);
    RST=1;
    delay(1);
    for(num=0;num<8;num++)//先写入地址
     {
        IO=add&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1;
        //date=date<<1;
        //IO=CY;
        SCK=1;
        delay(1);
        SCK=0;
        delay(1);
     }
    delay(2);
    for(num=0;num<8;num++)
     {
        temp=IO;
        date=(date>>1)|(temp<<7);
        SCK=1;
        delay(1);
        SCK=0;
        delay(1);
    }
    RST=0;
    delay(1);
    SCK=1;
    delay(1);
    IO=0;
    delay(1);
    IO=1;
    delay(1);
    return date;
}
//LCD初始更新为系统时间
void init_ds()
{
    miao=read_ds(0x81);
    display(10,miao);
    fen=read_ds(0x83);
    display(7,fen);
    shi=read_ds(0x85);
    display(4,shi);
    ri=read_ds(0x87);
    display1(9,ri);
    yue=read_ds(0x89);
    display1(6,yue);
    //xingqi=read_ds(0x8B);
    //display(12,table2[]);
    nian=read_ds(0x8D);
    display1(3,nian);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x80,0x10);//设置初始时间秒;
    write_ds(0x82,0x10);//设置初始时间分;
    write_ds(0x84,0x14);//设置初始时间时;
    write_ds(0x86,0x22);//设置初始时间日;
    write_ds(0x88,0x03);//设置初始时间月;
    write_ds(0x8a,0x03);//设置初始时间星期;
    write_ds(0x8c,0x15);//设置初始时间年;
}
void main()
{
    flag=0;
    write_ds(0x8e,0x00);
    init_lcd();
    while(1)
    {
      keyscan();
      if(flag==0){init_ds();}
    }
}

网友A(2020-11-24):
P1.0按了没反应啊

网友B:
请问为什么修改"table1[]"的数值,对应仿真显示与设置的不一样呢?但是修改table[]的就是正常的,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期待各位大佬的帮助指导。

网友C(2021-06-17):
写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