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F28335板子下载lcd12864的例程,但液晶屏不显示是为什么?

楼主(2019-07-30):
DSP小白一枚,前几天买了块普中科技的f28335的板子,插上带字库的lcd12864,下载程序后,液晶屏不显示字,这是为什么?难道驱动电流不够吗?
还有一个问题,板子上pwm引脚和lcd引脚冲突了,我找开发攻略也没找到重映射功能,但我又需要同时使用这两种功能,怎么解决?
希望有大神可以帮帮我。

网友A:
液晶屏能亮,说明背光引脚应该是对的,液晶屏也没坏。先不要着急显示汉字,先显示英文试试,如果英文可以,就是缺少字库。
冲突的话,我能想到两种办法,1、外扩一个计时PWM的小芯片(或者DAC+比较器)。2、用程序普通IO口软件数数来代替pwm。3、换个PWM引脚多的ARM玩玩吧,这个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屏能亮,说明背光引脚应该是对的,液晶屏也没坏。先不要着急显示汉字,先显示英文试试,如果英文可以, ...

我试了试英文字母,也不显示。

网友B(2019-09-05):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英文字母,也不显示。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这边同款问题得不到解决 哭死

网友C(2020-03-22):
楼主您好,我也是买的普中的f28335板子,同样用他的例程显示不了汉字,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