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解释关于单片机p0与其他io口的区别

楼主(2019-07-30):
我用P1,p2,p3作为uln2003的输入1时候输出为什么是1.3v,
而作为p0就正常为0.2v低电平;为什么除了p0外都那么高,完全驱动不了

网友A:
P0口要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不然翻转不到高电平

网友B:
作为输出时51的p0口是开漏输出,p1-p3内部有上拉电阻。ULN2003的输入是TTL特性,根据手册,标准51的p0口能低电平驱动8个TTL,p1-3只能驱动4个TTL,按理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高到1.3v的情况,你有量过灌电流多大么。

网友C:
1、P0口作输出口用时,需加上拉电阻。
2、P0口有复用功能。当对外部存储器进行读写操作时,P0口先是提供外部存储器的低8位地址,供外部存储器地址锁存器锁存,然后充当数据线,用于写出或读入数据。
3、P1口、P2口只是普通IO口。

网友D:
io口的状态设置问题 看mcu的手册 初始化一下

网友E:
你的IO口间和ULN2003之间各跨接个100欧电阻试试,可能是驱动不足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口要接上拉电阻才可以,不然翻转不到高电平

有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输出时51的p0口是开漏输出,p1-p3内部有上拉电阻。ULN2003的输入是TTL特性,根据手册,标准51的p0口能 ...

但是我p0口都已经有上拉电阻了,就不是开漏输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输出时51的p0口是开漏输出,p1-p3内部有上拉电阻。ULN2003的输入是TTL特性,根据手册,标准51的p0口能 ...

灌电流得怎么测量啊?我只知道p0口的灌电流最大可以达到10毫安,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测量还请大佬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口的状态设置问题 看mcu的手册 初始化一下

io不是初始话都为1啊,这因该没问题吧,还是你指的是什么

网友F:
PO口是单片机的一个IO口用于与外界进行信息的交换,可作为普通的IO口。

网友F:
PO口还可以作为地址的低8位的输出口,是在分时复用的基础上,不加上拉电阻。

网友G:
p0口内部是开漏电路,需要在外部接上拉电阻

网友H:
P0口接其他外设时需要接上拉电阻,P0口与其他四个口不同,貌似我记得是集电极开路门,具体情况要想追究你可以看看数字电子技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