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倒计时功能的单片机八路抢答器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抢答器正常情况下使用很ok,并且可以调节倒计时时间于LCD1602显示。
非正常情况下,会有些漏洞存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进一步完善。

//有倒计时功能的八路抢答器C语言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PORT P0                  //LCD数据线
#define  KEY            P3                   //八路抢答按键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begin=P1^1;                        //开始键
sbit  set=P1^2;                          //设置时间键
sbit  add=P1^3;
sbit  dec=P1^4;
sbit  rst=P1^5;                         //复位键
sbit  light=P1^6;                   //开始指示灯
sbit  speaker=P1^7;                   //控制蜂鸣器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uchar code table[]="00:15";        //初始值的设定
uint  aa=0,bb=0,cc=0,dd=0;  //用于计数
uchar start;                                   //开始标志
uchar stop;                                   //结束标志
uchar reset;                                   //复位标志
uchar miao=15;
uchar fen=0;
bit   lockflag=0;                   //锁定标志,标志着已经有人抢答成功
bit   spflag=0;                           //开始声响标示
bit   ovflag=0;                                //超时声响标志
/****延时z毫秒*******/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250;y>0;y--);        //晶振为12MHZ:4*250*z=z ms
}
/***液晶写地址******/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0;
P0=com;
lcden=1;
delay(3);
lcden=0;
}
/****液晶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rw=0;
P0=date;
lcden=1;
delay(3);
lcden=0;
}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uchar num;
write_com(0X38);                         //初始化
write_com(0X0c);                         //打开光标 0x0c不显示光标,0x0e光标不闪,0x0f光标闪
write_com(0X06);                          //清显示
write_com(0X80);                        //显示第一行,第二行为(0x80+0x40)
for(num=0;num<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_init()
{
  TMOD=0x11;                             //工作方式的选择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50ms
  ET0=1;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0.5ms
  ET1=1;

  EA=1;
  TR0=0;
  TR1=0;
}
/*****显示分*****/
void  display1(uchar fen)
{
  uchar shi,ge;
  shi=fen/10;
  ge=fen%10;
  write_com(0X80);
  write_data(0X30+shi);                 //这里要注意,显示的是ASCII码!
  write_data(0X30+ge);
}
/*****显示秒*******/
void display(uchar miao)
{
  uchar shi,ge;
  shi=miao/10;
  ge=miao%10;
  write_com(0X80+3) ;
  write_data(0X30+shi);                //这里要注意,显示的是ASCII码!
  write_data(0X30+ge);
}
/******定时器0的中断服务程序******/
//倒计时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20)                                //20*50ms=1s
   {
    aa=0;
    miao--;
    if(miao==0)
      {
       if(fen==0)
         {
          stop=1;                          //时间到了,抢答超时
          TR0=0;                           //关闭定时器
          light=1;                  //把灯也关了
          TR1=1;                    //开启定时器1,响声
          ovflag=1;                   //超时标志
         }
            else
              {
                   fen--;
               miao=59;
          }
       }
   display(miao);                          //更新显示数据
   display1(fen);
  }
}
/*****键盘扫描程序********/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n;
if(KEY!=0xff)
   {
    delay(5);                            //延时5ms作消抖处理
    if(KEY!=0xff)                  //确认有按键按下
      {
       switch(KEY)
                      {
                       case 0xfe:keyn=0;break;
                       case 0xfd:keyn=1;break;
                       case 0xfb:keyn=2;break;
                       case 0xf7:keyn=3;break;
                       case 0xef:keyn=4;break;
                       case 0xdf:keyn=5;break;
                       case 0xbf:keyn=6;break;
                       case 0x7f:keyn=7;break;
                      }
       while(KEY!=0xff); //等待松手
             }
   }
  if(begin==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begin==0)
       {
        keyn=8;
        while(!begin);
       }
    }
  if(set==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set==0)
       {
        while(!set);
            delay(5);
            while(!set);
            bb++;
           }
         }
  if(bb==1)
    {
           write_com(0x80+4);
     write_com(0x0f);
    }
  if(bb==2)
    {
           write_com(0x80+1);
     write_com(0x0f);
    }
  if(add==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add==0)
       {
        while(!add);
            delay(5);
            while(!add);
                //修改秒,增加1
                if(bb==1)
                  {
                   uchar ge,shi;
                   miao++;
                   shi=miao/10;
                   ge=miao%10;
                   //秒的修整
                   if(miao==60)
                            {
                          ge=0;
                             shi=0;
                         }
                   //显示修整值
                   miao=shi*10+ge;
                   display(miao);
                   write_com(0x80+4);//把光标位置移回来
                  }
                 //修改分钟,加一
                 if(bb==2)
                    {
                     uchar ge,shi;
                     fen++;
                     shi=fen/10;
                     ge=fen%10;
                         if(fen==60)
                           {
                            ge=0;
                                shi=0;
                           }
                     fen=shi*10+ge;
                     display1(fen);
                     write_com(0x80+1);
                    }
                }
        }
  if(dec==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dec==0)
       {
        while(!dec);
            delay(5);
            while(!dec);
                if(bb==1)
                        {
                                uchar ge,shi;
                                miao--;
                                shi=miao/10;
                                ge=miao%10;
                                if(miao==-1)
                                  {
                                        shi=5;
                                        ge=9;
                                  }
                                miao=shi*10+ge;
                                display(miao);
                                write_com(0x80+4);
                          }
                        //修改分钟
                        if(bb==2)
                          {
                                uchar ge,shi;
                                fen--;
                                shi=fen/10;
                                ge=fen%10;
                                if(fen==-1)
                                  {
                                   shi=5;
                                   ge=9;
                                  }
                                fen=shi*10+ge;
                                display1(fen);
                                write_com(0x80+1);
                          }
              }
   }
if(bb==3)
   {
    bb=0;
    write_com(0x0c);
   }
if(rst==0)
   {
    delay(5);                          //延时5m作消抖处理
    if(rst==0)
    {
     keyn=9;
     while(!rst);
    }
   }
return(keyn);
}
/*******定时器1的中断服务程序*******/
//喇叭声响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256;
  TL1=(65536-500)%256;    //重装初值
  if(spflag)                     //开始时先响500ms
    {
     speaker=!speaker;
     dd++;
     if(dd>1000)                  //0.5ms*1000=500ms
       {
        dd=0;
        TR1=0;                      //停止定时器
                spflag=0;
       }
    }
  if(ovflag)                   //超时声响
    {
     dd++;
         if(dd%4==0){speaker=!speaker;}
     if(dd>3000)
       {
        dd=0;
        TR1=0;
//                ovflag=0;
       }
    }
}
void restart()
{
  uchar num;
  start=0;
  TR0=0;                                    //关闭定时器才能停止计时
  TR1=0;
  miao=0;
  fen=0;
  spflag=0;
  ovflag=0;
  lockflag=0;                                  //各种标志清零
  P1=0XFF;
  P3=0XFF;
  miao=15;
  fen=0;
  lcd_init();
  timer_init();
  write_com(0x80+0x40);
  write_data(' ');
}
void main()
{
   uchar a;
   lcd_init();
   timer_init();
   while(1)
   {
    a=25;
    a=keyscan();
    if(a!=25)
      {
       if(a==8)                            //按下开始键
         {
          start=1;                   //第一次按下就要开始抢答
          light=0;                  //灯亮表示开始
          spflag=1;                   //标志开始的声响
                  EA=1;                                //启动定时器
                  TR0=1;
          TR1=1;
         }
       while(start)                         //已经按下开始键后才作下面处理
         {
          a=keyscan();
                  if(a>=0&&a<8&&lockflag==0&&ovflag==0)
             {
              write_com(0x80+0x40) ;
              write_data(0x30+a);
              TR0=0;                  //关闭定时器停止计时
              lockflag=1;          //锁定
                          start=0;
             }
                  if(lockflag==1)start=0;
         }
                if(a==9)restart(); //按下复位键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