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实现WiFi控制步进电机+显示屏代码

楼主(2019-07-30):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ff.h"
#include "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river.h"
#include "beep.h"

void display(int i,int f_data);
void StepControl(u8 f_data);
void ClockStepControl(u8 f_data);
void ZeroStepControl(u8 f_data);
void clock_display(int f_data);
extern u16 SpeechData;
int main(void)
{
        u8 timex=0;
        u8 constate=0;        //连接状态
        u8 r_data[2];
        u8 s_data[2];
  u8 data[10]={0};
        u16 t=999;                //加速第一次获取链接状态
  u8 i=0;
        u8 j=0;
        u8 k=0;
        u8 Speech=0;
        //u8 m_data[1]={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
  TIM8_OPM_RCR_Init(999,72-1); //1MHz计数频率  单脉冲+重复计数模式
        Driver_Init();                        //驱动器初始化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set_lcd();//配置LCD屏幕
        atk_8266_test();                //进入ATK_ESP8266测试
        POINT_COLOR=RED;
        Show_Str(15,160,100,12,"1号分区:",12,0);
        Show_Str(15,180,100,12,"2号分区:",12,0);
        Show_Str(15,200,100,12,"3号分区:",12,0);
        Show_Str(15,220,100,12,"4号分区:",12,0);
        Show_Str(15,240,100,12,"5号分区:",12,0);
        Show_Str(15,260,100,12,"6号分区:",12,0);
        Show_Str(15,280,100,12,"7号分区:",12,0);
        Show_Str(15,300,100,12,"8号分区:",12,0);
        Show_Str(15,340,100,12,"定时状态:",12,0);
        Show_Str(15,360,100,12,"物品选择:",12,0);
  Show_Str(15,380,100,12,"是否提醒:",12,0);
        POINT_COLOR=BLUE;
        for(j=1;j<9;j++)
        {
                display(j,0);
        }
        //主循环
        while(1)
        {
        delay_ms(5);
        //Show_Str(90,350,100,12,m_data,12,0);
        if(USART_RX_STA==1&&Speech==0)
        {
                if(SpeechData==1)
                {
                        LCD_Fill(90,160+0*20,190,160+0*20+20,WHITE);
                        Show_Str(90,160+0*20,100,12,"钥匙",12,0);
                        Control(1);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2)
                {
                        LCD_Fill(90,160+0*20,190,160+0*20+20,WHITE);
                        Show_Str(90,160+0*20,100,12,"无",12,0);

                        Control(1);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if(SpeechData==3)
                {
                        //m_data[0]=SpeechData+0x30;
                        LCD_Fill(90,160+1*20,190,160+1*20+20,WHITE);
                        Show_Str(90,160+1*20,100,12,"药品",12,0);
                        Control(2);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4)
                {
                        LCD_Fill(90,160+1*20,190,160+1*20+20,WHITE);
                        Show_Str(90,160+1*20,100,12,"无",12,0);

                        Control(2);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5)
                {
                        LCD_Fill(90,160+2*20,190,160+2*20+20,WHITE);
                        Show_Str(90,160+2*20,100,12,"充电宝",12,0);
                        Control(3);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6)
                {
                        LCD_Fill(90,160+2*20,190,160+1*20+20,WHITE);
                        Show_Str(90,160+2*20,100,12,"无",12,0);

                        Control(3);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7)
                {
                        LCD_Fill(90,160+3*20,190,160+3*20+20,WHITE);
                        Show_Str(90,160+3*20,100,12,"手机",12,0);
                        Control(4);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8)
                {
                        LCD_Fill(90,160+3*20,190,160+3*20+20,WHITE);
                        Show_Str(90,160+3*20,100,12,"无",12,0);

                        Control(4);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
                else if(SpeechData==9)
                {
                        LCD_Fill(90,160+4*20,190,160+4*20+20,WHITE);
                        Show_Str(90,160+4*20,100,12,"笔",12,0);
                        Control(5);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9);
                }
                else if(SpeechData==10)
                {
                        LCD_Fill(90,160+4*20,190,160+4*20+20,WHITE);
                        Show_Str(90,160+4*20,100,12,"无",12,0);

                        Control(5);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9);
                }

//                if(SpeechData%2==0)
//                {
//                        StepControl(SpeechData/2);
//                                delay_ms(50);
//                        display(SpeechData/2,0);
//                }
//                else
//                {
//                        StepControl(SpeechData/2+1);
//                                delay_ms(50);
//                        display(SpeechData/2+1,SpeechData/2+1);
//                }

                USART_RX_STA=0;
        }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Speech=1;
                r_data[0]=USART3_RX_BUF[13];
                r_data[1]=USART3_RX_BUF[14];
                //将状态赋值给data数组
                switch(r_data[0])
                 {
                        case 1 :
                                data[0]=r_data[1];
                                break;
                        case 2 :
                                data[1]=r_data[1];
                                break;
                        case 3 :
                                data[2]=r_data[1];
                                break;
                        case 4 :
                                data[3]=r_data[1];
                                break;
                        case 5 :
                                data[4]=r_data[1];
                                break;
                        case 6 :
                                data[5]=r_data[1];
                                break;
                        case 7 :
                                data[6]=r_data[1];
                                break;
                        case 8 :
                                data[7]=r_data[1];
                                break;
                        case 9 :
                                data[8]=r_data[1];
                          break;
                 }

        //显示
        if(r_data[0]==0x09)//定时服务
        {
        clock_display(data[8]);
        }
  else//非定时服务
  {
                switch(r_data[0])
                {
                        case 1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2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3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4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5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6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7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8 :
                                display(r_data[0],r_data[1]);
                                break;
                        case 9 :
                          break;
                }
        }

                //控制
                if(r_data[0]!=0x09)//没有选择定时服务
                {
                  if(r_data[1]!=0x00)//存
                  {
                         StepControl(r_data[0]);
                   }
                  else if(r_data[1]==0x00)//取
                  {
                   StepControl(r_data[0]);
             }
          }

                else if(r_data[0]==0x09)//选择定时服务
                {
                  if((r_data[1]!=0x09)&&(r_data[1]!=0x00))
                  {
                         for(k=0;k<8;k++)//寻找空盒子
                         {
                          if(data[k]==0)
        break;
                         }
                   StepControl(k+1);//k+1就是选择的盒子
            }
                  else if( r_data[1]==0x09)
                  {
       ClockStepControl(k+1);//定时到
                         BEEP=1;        //蜂鸣器提醒
                   delay_ms(300);//延时300ms
                         BEEP=0;
                   delay_ms(300);//延时300ms
                  }
                  else if(r_data[1]==0x00)
                  {
                         ZeroStepControl(k+1);//回原位置
                         k=0;
                  }
    }

                USART3_RX_STA=0;

                if(constate!='+')t=1000;                //状态为还未连接,立即更新连接状态
                else t=0;                   //状态为已经连接了,10秒后再检查
        }
        if(t==1000)//连续10秒钟没有收到任何数据,检查连接是不是还存在.
        {
                constate=atk_8266_consta_check();//得到连接状态
                if(constate=='+')Show_Str(30+40,95,200,12,"连接成功",12,0);  //连接状态
                else Show_Str(30+40,95,200,12,"连接失败",12,0);
                t=0;
        }
        atk_8266_at_response(1);
}
}

void display(int i,int f_data)
{
        i=i-1;
        switch(f_data)
        {
                case 0 :
                        LCD_Fill(90,160+i*20,190,160+i*20+20,WHITE);
                        Show_Str(90,160+i*20,100,12,"无",12,0);
                        break;

                case 1 :
                        LCD_Fill(90,160+i*20,190,160+i*20+20,WHITE);
                        Show_Str(90,160+i*20,100,12,"钥匙",12,0);
                        break;

                case 2 :
                        LCD_Fill(90,160+i*20,190,160+i*20+20,WHITE);
                        Show_Str(90,160+i*20,100,12,"药品",12,0);
                        break;

                case 3 :
                        LCD_Fill(90,160+i*20,190,160+i*20+20,WHITE);
                        Show_Str(90,160+i*20,100,12,"充电宝",12,0);
                        break;

                case 4 :
                        LCD_Fill(90,160+i*20,190,160+i*20+20,WHITE);
                        Show_Str(90,160+i*20,100,12,"手机",12,0);
                        break;

                case 5 :
                        LCD_Fill(90,160+i*20,190,160+i*20+20,WHITE);
                        Show_Str(90,160+i*20,100,12,"笔",12,0);
                        break;

                case 6 :

                        break;

                case 7 :

                        break;

                case 8 :

                        break;
                case 9 :
                        //Show_Str(90,340,100,12,"到时",12,0);
                        break;
    }
}
void clock_display(int f_data)
{
         Show_Str(90,340,100,12,"开",12,0);
         switch(f_data)
         {
                case 0 :
                        LCD_Fill(90,360,190,380,WHITE);
                  LCD_Fill(90,340,190,360,WHITE);
                        Show_Str(90,360,100,12,"无",12,0);
                  LCD_Fill(90,380,190,400,WHITE);
                        break;

                case 1 :
                        LCD_Fill(90,360,190,380,WHITE);
                        Show_Str(90,360,100,12,"钥匙",12,0);
                        break;

                case 2 :
                        LCD_Fill(90,360,190,380,WHITE);
                        Show_Str(90,360,100,12,"药品",12,0);
                        break;

                case 3 :
                        LCD_Fill(90,360,190,380,WHITE);
                        Show_Str(90,360,100,12,"充电宝",12,0);
                        break;

                case 4 :
                        LCD_Fill(90,360,190,380,WHITE);
                        Show_Str(90,360,100,12,"手机",12,0);
                        break;

                case 5 :
                        LCD_Fill(90,360,190,380,WHITE);
                        Show_Str(90,360,100,12,"笔",12,0);
                        break;

                case 6 :

                        break;

                case 7 :

                        break;

                case 8 :

                        break;
                case 9 :
                        Show_Str(90,380,100,12,"提醒",12,0);
                        break;
        }

}
//控制电机转动
void StepControl(u8 f_data)
{
switch(f_data)
{
        case 1 :
          Control(1);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break;
        case 2 :
          Control(2);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break;
  case 3 :
                Control(3);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break;
        case 4 :
                Control(4);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0);
          break;
        case 5 :
                Control(5);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9);
                break;
        case 6 :
                Control(6);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9);
                break;
        case 7 :
                Control(7);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9);
                break;
        case 8 :
                Control(8);
                delay_ms(1000);
    delay_ms(1000);
                Control(9);
                break;
        case 9 :
                break;
        }
}
//控制电机转动,定时时间到
void ClockStepControl(u8 f_data)
{
        switch(f_data)//k+1就是选择的盒子
        {
        case 1 :
                Control(1);
          break;
        case 2 :
                Control(2);
                break;
        case 3 :
                Control(3);
                break;
        case 4 :
                Control(4);
                break;
        case 5 :
                Control(5);
                break;
        case 6 :
                Control(6);
                break;
        case 7 :
                Control(7);
                break;
        case 8 :
                Control(8);
                break;
        case 9 :
         break;
        }
}
//控制电机转动,定时时间到
void ZeroStepControl(u8 f_data)
{
        switch(f_data)//k+1就是选择的盒子
        {
        case 1 :
                Control(0);
          break;
        case 2 :
                Control(0);
                break;
        case 3 :
                Control(0);
                break;
        case 4 :
                Control(0);
                break;
        case 5 :
                Control(9);
                break;
        case 6 :
                Control(9);
                break;
        case 7 :
                Control(9);
                break;
        case 8 :
                Control(9);
                break;
        case 9 :
         break;
        }
}

网友A(2019-11-05):
你好,可以联系下吗?正在开发这个,1253182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