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rct6的PID算法控制四驱车程序—基于HAL库的

楼主(2019-07-30):
STM32F103RCT6PID算法控制四个电机,基于HAL,希望可以给各位一些帮助,仅供参考,请勿他用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dma.h"
#include "tim.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otr_conter.h"
#include "pi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uint8_t Left_Front_or_Right_rear;                        //用于保存电机行驶方向的变量
uint8_t RX_buff[100],Start_Flag=0;                //接收缓冲区,和电机运行开始的标志位
int16_t pwm_duth_A=0,pwm_duth_B=0,pwm_duth_C=0,pwm_duth_D=0;//四个电机的pwm变量
uint16_t save_Ecoder_A=0,save_Ecoder_B=0,save_Ecoder_C=0,save_Ecoder_D=0;        //保存四个电机的编码值

extern PID sPID;                        //PID结构体变量,用于改变目标值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TX_buff[500]={"今天是个好日子,天气有点凉快!!\n"};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GPIO的初始化
  MX_DMA_Init();                                                //DMA的初始化
  MX_TIM2_Init();                                                //定时器2的初始化
  MX_USART1_UART_Init();                //串口1的初始化
  MX_TIM1_Init();                                                //定时器1的初始化
  MX_TIM6_Init();                                                //定时器6的初始化
MX_USART2_UART_Init();                        //串口2的初始化
  MX_TIM3_Init();                                                //定时器3的初始化
  MX_TIM4_Init();                                                //定时器4的初始化
  MX_TIM5_Init();                                                //定时器5的初始化
  MX_TIM8_Init();                                                //定时器8的初始化
  /* USER CODE BEGIN 2 */
        Motor_Stop;                                                                //电机初始化状态位停止的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启动定时器
        HAL_UART_Transmit(&huart2,TX_buff,strlen((char*)TX_buff),1000);        //串口2发送一串数据,表示串口2工作正常
        HAL_UART_Transmit(&huart1,TX_buff,strlen((char*)TX_buff),100);        //串口发送数据测试        ,表示串口1工作正常
        printf("电机编码器测试,测试通过\n");                                                                                                    //发送实验测试名称
        IncPIDInit();                                                                                                    //pPID参数初始化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2,TIM_CHANNEL_ALL);                                                                //开始电机D编码器接口计数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3,TIM_CHANNEL_ALL);                                                                //开启电机C的编码器接口计数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4,TIM_CHANNEL_ALL);                                                                //开启电机B的编码器接口计数
        HAL_TIM_Encoder_Start(&htim5,TIM_CHANNEL_ALL);                                                                //开启电机C的编码器接口计数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2,RX_buff,5);                                                                                        //开启串口2的DMA接收数据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if(RX_buff[0]==0x31)
                {
                        if(RX_buff[1]==0x31&&RX_buff[2]==0x31&&RX_buff[3]==0x31)        Derection_Control(1,3,1,3);                                //左前行驶
                }
                if(RX_buff[0]==0x32)
                {
                        if(RX_buff[1]==0x32&&RX_buff[2]==0x32&&RX_buff[3]==0x32)        Derection_Control(1,1,1,1);                                //向前行驶
                }
                if(RX_buff[0]==0x33)
                {
                        if(RX_buff[1]==0x33&&RX_buff[2]==0x33&&RX_buff[3]==0x33)        Derection_Control(3,1,3,1);                                //右前行驶
                }
                if(RX_buff[0]==0x34)
                {
                        if(RX_buff[1]==0x34&&RX_buff[2]==0x34&&RX_buff[3]==0x34)        Derection_Control(1,2,1,2);                                //向左平行行驶
                }
                if(RX_buff[0]==0x35)
                {
                        if(RX_buff[1]==0x35&&RX_buff[2]==0x35&&RX_buff[3]==0x35)        Derection_Control(1,2,2,1);                                //顺时针旋转
                }
                if(RX_buff[0]==0x36)
                {
                        if(RX_buff[1]==0x36&&RX_buff[2]==0x36&&RX_buff[3]==0x36)        Derection_Control(2,1,2,1);                                //向右平行行驶
                }
                if(RX_buff[0]==0x37)
                {
                        if(RX_buff[1]==0x37&&RX_buff[2]==0x37&&RX_buff[3]==0x37)        Derection_Control(3,2,3,2);                                //左后行驶
                }
                if(RX_buff[0]==0x38)
                {
                        if(RX_buff[1]==0x38&&RX_buff[2]==0x38&&RX_buff[3]==0x38)        Derection_Control(2,2,2,2);                                //向后行驶
                }
                if(RX_buff[0]==0x39)
                {
                        if(RX_buff[1]==0x39&&RX_buff[2]==0x39&&RX_buff[3]==0x39)        Derection_Control(2,3,2,3);                                //右后行驶
                }
                if(RX_buff[0]==0x30)
                {
                        if(RX_buff[1]==0x30&&RX_buff[2]==0x30&&RX_buff[3]==0x30)        Derection_Control(2,1,1,2);                                //逆时针旋转
                }
                if(RX_buff[0]==0x2E)
                {
                        if(RX_buff[1]==0x31&&RX_buff[2]==0x32&&RX_buff[3]==0x33)        {Derection_Control(3,3,3,3);        }                //停止
                }
                if(RX_buff[0]==0x2B)
                {
                        sPID.SetPoint_A=sPID.SetPoint_B=sPID.SetPoint_C=sPID.SetPoint_D=(RX_buff[1]-0x30)*1000+(RX_buff[2]-0x30)*100+(RX_buff[3]-0x30)*10+(RX_buff[4]-0x30);                //设置行驶的速度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Enables the Clock Security System
  */
  HAL_RCC_EnableCSS();
}

/* USER CODE BEGIN 4 */
        uint8_t direction_A,direction_B,direction_C,direction_D;                                        //保存四个电机方向的变量
        uint32_t Code_val_A=0,Code_val_B=0,Code_val_C=0,Code_val_D=0;                        //保存四个编码器计数器的的值
        uint16_t last_Code_val_A=0,last_Code_val_B=0,last_Code_val_C=0,last_Code_val_D=0;//保存上一秒计数器的值,与下一秒的相比较到底计数了多少次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Instance==TIM6)                                                                                                    //判断是不是定时器6达到更新事件
        {
                if(Start_Flag==1)                                                                                                    //判断电机的行驶标志位
                {
                direction_A=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htim5);//获取电机A转动的方向
                direction_B=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htim4);//获取电机B 的旋转方向
                direction_C=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htim3);//获取电机C 的旋转方向
                direction_D=__HAL_TIM_IS_TIM_COUNTING_DOWN(&htim2);//获取电机D的旋转方向
                Code_val_A=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5);                                                //读取电机A的计数器的值
                Code_val_B=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4);                                                //读取电机B的计数器的值
                Code_val_C=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3);                                                //读取电机C的计数器的值
                Code_val_D=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2);                                                //读取电机D的计数器的值
                if(direction_A==0)  save_Ecoder_A=(Code_val_A>=last_Code_val_A?Code_val_A-last_Code_val_A:Code_val_A+65535-last_Code_val_A);                                                                                                 //方向为正定时器向上计数
                if(direction_A==1)        save_Ecoder_A=(Code_val_A>last_Code_val_A?last_Code_val_A+65535-Code_val_A:last_Code_val_A-Code_val_A);                                                                                                    //方向为反转代表计数器是向下计数
                if(direction_B==0)  save_Ecoder_B=(Code_val_B>=last_Code_val_B?Code_val_B-last_Code_val_B:Code_val_B+65535-last_Code_val_B);                                                                                                 //方向为正定时器向上计数
                if(direction_B==1)        save_Ecoder_B=(Code_val_B>last_Code_val_B?last_Code_val_B+65535-Code_val_B:last_Code_val_B-Code_val_B);                                                                                                    //方向为反转代表计数器是向下计数
                if(direction_C==0)  save_Ecoder_C=(Code_val_C>=last_Code_val_C?Code_val_C-last_Code_val_C:Code_val_C+65535-last_Code_val_C);                                                                                                 //方向为正定时器向上计数
                if(direction_C==1)        save_Ecoder_C=(Code_val_C>last_Code_val_C?last_Code_val_C+65535-Code_val_C:last_Code_val_C-Code_val_C);                                                                                                    //方向为反转代表计数器是向下计数
                if(direction_D==0)  save_Ecoder_D=(Code_val_D>=last_Code_val_D?Code_val_D-last_Code_val_D:Code_val_D+65535-last_Code_val_D);                                                                                                 //方向为正定时器向上计数
                if(direction_D==1)        save_Ecoder_D=(Code_val_D>last_Code_val_D?last_Code_val_D+65535-Code_val_D:last_Code_val_D-Code_val_D);                                                                                                    //方向为反转代表计数器是向下计数
                if(Left_Front_or_Right_rear==0)                                                        //如果小车是按照前后左右的某一个方向行驶,将ABCD四个电机进行PID控制
                {
                pwm_duth_A+=(IncPIDCalc_C(save_Ecoder_A));        //电机A的PID算法值返回
                pwm_duth_B+=(IncPIDCalc_B(save_Ecoder_B));        //电机B的PID算法值返回
                pwm_duth_C+=(IncPIDCalc_C(save_Ecoder_C));        //电机C的PID算法值返回
                pwm_duth_D+=(IncPIDCalc_D(save_Ecoder_D));        //电机D的PID算法值返回
                }
                if(Left_Front_or_Right_rear==1)                                                                        //电机向左前或者右后行驶
                {
                        pwm_duth_A+=(IncPIDCalc_C(save_Ecoder_A));                //就只进行电机AC的PID算法,不进行电机BD的算法
                        pwm_duth_C+=(IncPIDCalc_C(save_Ecoder_C));                //就只进行电机AC的PID算法,不进行电机BD的算法
                }
                if(Left_Front_or_Right_rear==2)                                                                        //电机向右前或者左后行驶
                {
                        pwm_duth_B+=(IncPIDCalc_B(save_Ecoder_B));                //就只进行电机BD的PID算法,不进行电机AC的PID算法
                        pwm_duth_D+=(IncPIDCalc_D(save_Ecoder_D));                //就只进行电机BD的PID算法,不进行电机AC的PID算法
                }
                if(pwm_duth_A<0) pwm_duth_A=-pwm_duth_A;                                //处理电机A,当PWM值为负时变为正
                if(pwm_duth_B<0) pwm_duth_B=-pwm_duth_B;                                //处理电机B,当PWM值为负时变为正
                if(pwm_duth_C<0) pwm_duth_C=-pwm_duth_C;                                //处理电机C,当PWM值为负时变为正
                if(pwm_duth_D<0) pwm_duth_D=-pwm_duth_D;                                //处理电机D,当PWM值为负时变为正
                if(pwm_duth_A>=7199)        pwm_duth_A=7200*4/6;                        //限制电机A的速度为最大占空比的百分之六十六
                if(pwm_duth_B>=7199)        pwm_duth_B=7200*4/6;                        //限制电机B的速度为最大占空比的百分之六十六
                if(pwm_duth_C>=7199)        pwm_duth_C=7200*4/6;                        //限制电机C的速度为最大占空比的百分之六十六
                if(pwm_duth_D>=7199)        pwm_duth_D=7200*4/6;                        //限制电机D的速度为最大占空比的百分之六十六
                Set_compare(motor_A,pwm_duth_A);                                                                //将电机A经过PID算法之后得到的PWM赋给电机,让电机真正的按照目标运行起来
                Set_compare(motor_B,pwm_duth_B);                                                                //将电机B经过PID算法之后得到的PWM赋给电机,让电机真正的按照目标运行起来
                Set_compare(motor_C,pwm_duth_C);                                                                //将电机C经过PID算法之后得到的PWM赋给电机,让电机真正的按照目标运行起来
                Set_compare(motor_D,pwm_duth_D);                                                                //将电机D经过PID算法之后得到的PWM赋给电机,让电机真正的按照目标运行起来
                last_Code_val_A=Code_val_A;                                                                                        //保存电机A的编码值,便于进行脉冲值的计算
                last_Code_val_B=Code_val_B;                                                                                        //保存电机B的编码值,便于进行脉冲值的计算
                last_Code_val_C=Code_val_C;                                                                                        //保存电机C的编码值,便于进行脉冲值的计算
                last_Code_val_D=Code_val_D;                                                                                        //保存电机D的编码值,便于进行脉冲值的计算

                }
        }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huart->Instance==USART1)                                                                                                    //判断是不是串口1接收完成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RX_buff,8);
        }
        if(huart->Instance==USART2)                                                                                                    //判断是否是串口2接收完成
        {

                HAL_UART_Transmit_DMA(&huart2,RX_buff,5);                                                //DMA发送数据
        }
}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发送完成回调函数
{
        if(huart->Instance==USART2)
        {
                HAL_UART_Receive_DMA(&huart2,RX_buff,5);                                                                //使能DMA接收数据
        }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
膜拜大佬

网友B(2019-09-28):
资料注释很详细!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