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 LCD12864程序代码(串行方式)

楼主(2019-07-30):
引言:

这里我们只讲解接线和代码实现,具体的原理在上一篇博客中已经讲解,如果想了解具体原理可以查看上一篇博客

《STM32 LCD12864 串行通信模式 (从原理让你理解)》https://blog.csdn.net/as480133937/article/details/97650805

下方代码的实现也是基于上一篇的讲解顺序来的

设备: STM32F407ZGT6

引脚接线:

    VSS——GND

     VDD——VCC(5V or 3.3V)

     CS ——接VCC,持续高电平,一直选通。

     SID ——接PE0

     SCLK  ——接PE1

     PSB——接GND  串行模式  或者飞线与1脚相连

     BLA——VCC(5V or 3.3V)   或者飞线与2脚相连

     BLK——接GND                 或者飞线与1脚相连

              剩余引脚不接,留空

   这样我们最少只会用到4根线  VCC电源 GND地线  SID串行输入  SCLK  时钟  便可以实现串行通信LCD写入一个字节:

#define WRITE_CMD        0xF8//写命令

#define WRITE_DAT        0xFA//写数据

/*!

*  @brief      LCD串行发送一个字节

*  @since      v1.0

*  @param  byte   写入字节

*  @author     Z小旋

*/

void SendByte(u8 byte)

{

     u8 i;

          for(i = 0;i < 8;i++)

    {

        if((byte << i) & 0x80)  //0x80(1000 0000)  只会保留最高位

                {

                    SID = 1;           // 引脚输出高电平,代表发送1

                }

                else

                {

                        SID = 0;         // 引脚输出低电平,代表发送0

                }

                /*或

                SID =        (Dbyte << i) & 0x80;

                上面那样为了方便理解

                */

                SCLK = 0;   //时钟线置低  允许SID变化

                delay_us(5); //延时使数据写入

                SCLK = 1;    //拉高时钟,让从机读SID

        }

}

/*!

*  @brief      LCD写指令

*  @since      v1.0

*  @param  Cmd   要写入的指令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WriteCmd(u8 Cmd )

{

     delay_ms(1);    //由于我们没有写LCD正忙的检测,所以直接延时1ms,使每次写入数据或指令间隔大于1ms 便可不用写忙状态检测

     SendByte(WRITE_CMD);            //11111,RW(0),RS(0),0

     SendByte(0xf0&Cmd);      //高四位

     SendByte(Cmd<<4);   //低四位(先执行<<)

}

/*!

*  @brief      LCD写数据

*  @since      v1.0

*  @param  Dat   要写入的数据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WriteData(u8 Dat )

{

     delay_ms(1);     //由于我们没有写LCD正忙的检测,所以直接延时1ms,使每次写入数据或指令间隔大于1ms 便可不用写忙状态检测

     SendByte(WRITE_DAT);            //11111,RW(0),RS(1),0

     SendByte(0xf0&Dat);      //高四位

     SendByte(Dat<<4);   //低四位(先执行<<)

}

向LCD发送一个字节,也就是SID引脚相对于高低电平 高电平=1 低电平=0  同时时钟线变化,使得数据可以读取和发送

结合第一篇原理介绍即可理解。

关于&运算与<<  参看  《C语言运算符与操作符的用法全面汇总(非常有用)》

LCD初始化:

这里为了方便移植,将GPIO的初始化与LCD初始化分为两个,使用时根据自己的引脚只修改GPIO初始化即可

宏定义和GPIO初始化:

#define WRITE_CMD        0xF8//写命令

#define WRITE_DAT        0xFA//写数据

//接口(SID: PE1  SCLK: PE0)

#define SID PEout(1)

#define SCLK PEout(0)/*!

*  @brief      GPIO_init

*  @since      v1.0

*  @param  None

*  @author     Z小旋

*  使用时自行修改这里的初始化即可

*/

void lcd_GPIO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E时钟

  //GPIOE0,E1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普通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无上拉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SID=1;

  SCLK=1;

}

根据不同的型号和管脚修改对应初始化即可

LCD初始化:

/*!

*  @brief      LCD初始化

*  @since      v1.0

*  @param  None

*  @author     Z小旋

*/

void Lcd_Init(void)

{

    delay_ms(50);           //等待液晶自检(延时>40ms)

        Lcd_WriteCmd(0x30);        //功能设定:选择基本指令集  ,选择8bit数据流

    delay_ms(1);//延时>137us

    Lcd_WriteCmd(0x0c);        //开显示

    delay_ms(1);        //延时>100us

    Lcd_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delay_ms(30);        //延时>10ms

        Lcd_WriteCmd(0x06);        //每次地址自动+1,初始化完成

}

有点太多了,还要重新排版,有需要的话直接看下下面的把

《STM32驱动 LCD12864程序代码(串行方式)》

网友A:
让我回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