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输出1Mhz方波有过冲产生怎么解决

楼主(2019-07-30):
STM32F103单片机输出1Mhz方波有过冲产生怎么解决附上程序和波形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TIM3 PWM部分初始化
//PWM输出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和AFIO复用功能模块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TIM3, ENABLE); //Timer3部分重映射  TIM3_CH2->PB5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2的PWM脉冲波形        GPIOA.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TIM_CH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 Channel2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2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2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Cmd(TIM2, DISABLE);

}

void TIM4_Init(unsigned short int arr, unsigned short int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设置定时器的变量*/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定义一个设置中断的变量*/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向量分组:第2组 抢先优先级:0 1 2 3 子优先级:0 1 2 3*/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ENABLE);           /*使能TIM4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设置定时器预分频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1分频*/
        TIM_TimeBaseInit(TIM4,&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设置TIM4*/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清除溢出中断标志位*/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使能TIM4溢出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4_IRQn;                 /*设置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子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中断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设置中断*/
        TIM_Cmd(TIM4,ENABLE);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如果TIM_IT_Update置位,表示TIM4溢出中断,进入if*/
        {
                TIM_Cmd(TIM2, ENABLE);
                delay_us(8);
                TIM_Cmd(TIM2, DIS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清除TIM4溢出中断标志*/
        }
}

网友A:
最好知道终端阻抗,做阻抗匹配。实在不知道就在信号线上串个小电阻。

网友B:
接地了吗

网友C:
硬件上增加滤波

网友D(2019-11-11):
兄弟,硬件加个整形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E(2022-12-01):
看了一下要增加硬件滤波

网友F:
这是驱动了某些电路以后的波形吧,你断开线路直接测量芯片引脚就没有了

网友G:
在这条信号线上串一个33欧姆电阻就行了

网友H:
这个绝对不是程序问题,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I:
将IO速度设置为最慢看看。IO速度快,就会有过冲。

网友J:
1.接地考虑一下

网友J:
1.接地考虑一下      2.硬件加一个电阻把这个给压下去    3 .改变晶振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