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段版音乐播放源代码

楼主(2019-07-30):
中断版音乐播放
/*音调的有关宏定义*/
#define  proport          10000 //Tclk/(psc+1)=72000000/(7199+1)
#define  L1       ((proport/131)-1)//低调 do 的周期根据Tout= ((arr+1)*(psc+1))/Tclk推出arr值就是本句define定义的值,Tout为音调频率131Hz的倒数,Tclk=72MHz
#define  L2       ((proport/147)-1)//低调 re 的周期
#define  L3       ((proport/165)-1)//低调 mi 的周期
#define  L4       ((proport/176)-1)//低调 fa 的周期
#define  L5       ((proport/196)-1)//低调 sol的周期
#define  L6       ((proport/220)-1)//低调 la 的周期
#define  L7       ((proport/247)-1)//低调 si 的周期

#define  M1       ((proport/262)-1)//中调 do 的周期
#define  M2       ((proport/296)-1)//中调 re 的周期
#define  M3       ((proport/330)-1)//中调 mi 的周期
#define  M4       ((proport/349)-1)//中调 fa 的周期
#define  M5       ((proport/392)-1)//中调 sol的周期
#define  M6       ((proport/440)-1)//中调 la 的周期
#define  M7       ((proport/494)-1)//中调 si 的周期

#define  H1       ((proport/523)-1)//高调 do 的周期
#define  H2       ((proport/587)-1)//高调 re 的周期
#define  H3       ((proport/659)-1)//高调 mi 的周期
#define  H4       ((proport/699)-1)//高调 fa 的周期
#define  H5       ((proport/784)-1)//高调 sol的周期
#define  H6       ((proport/880)-1)//高调 la 的周期
#define  H7       ((proport/988)-1)//高调 si 的周期

#define TT    200
/*
字母加数字为音符,
  数字为节拍
*/
uint16_t indexWave[] = {
//  M5,50,M5,25,M5,25,
//        M6,100,M5,100,H1,100,
//        M7,100,M7,100,M5,50,M5,25,M5,25,
//        M6,100,M5,100,H2,100,
//        H1,100,H1,100,M5,50,M5,25,M5,25,
//        H5,100,H3,100,H1,100,
//        M7,100,M6,100,H4,50,H4,25,H4,25,
//        H3,100,H1,100,H2,100,H1,100,H1,100

//两只老虎
// L1,4,L2,4,L3,4,L1,4,
// L1,4,L2,4,L3,4,L1,4,
// L3,4,L4,4,L5,8,
// L3,4,L4,4,L5,8,
// L5,3,L6,1,L5,3,L6,1,L3,4,L1,4,
// L5,3,L6,1,L5,3,L6,1,L3,4,L1,4,
// L2,4,M5,4,L1,8,
// L2,4,M5,4,L1,8

////欢乐颂
//M3,8,M3,8,M4,8,M5,8,
//M5,8,M4,8,M3,8,M2,8,
//M1,8,M1,8,M2,8,M3,8,
//M3,12,M2,4,M2,16,
//M3,8,M3,8,M4,8,M5,8,
//M5,8,M4,8,M3,8,M2,8,
//M1,8,M1,8,M2,8,M3,8,
//M2,12,M1,4,M1,16,
//M2,8,M2,8,M3,8,M1,8,
//M2,8,M3,4,M4,4,M3,8,M1,8,
//M2,8,M3,4,M4,4,M3,8,M2,8,
//M1,8,M2,8,L5,8,M3,8,
//M3,8,M3,8,M4,8,M5,8,
//M5,8,M4,8,M3,8,M4,4,M2,4,
//M1,8,M1,8,M2,8,M3,8,
//M2,12,M1,4,M1,16,
//M2,8,M2,8,M3,8,M1,8,
//M2,8,M3,4,M4,4,M3,8,M1,8,
//M2,8,M3,4,M4,4,M3,8,M2,8,
//M1,8,M2,8,L5,8,M3,8,
//M3,8,M3,8,M4,8,M5,8,
//M5,8,M4,8,M3,8,M4,4,M2,4,
//M1,8,M1,8,M2,8,M3,8,
//M2,12,M1,4,M1,16

        ////最炫民族风
        L6,TT/4,L3,TT/8,L5,TT/8,L6,TT/4,L6,TT/8,M1,TT/8,M1,TT/4,M2,TT/8,M1,TT/8,L6,TT/2,M1,TT/4,M1,TT/8,L5,TT/8,M1,TT/8,M2,TT/8,M3,TT/8,M5,TT/8,
        M5,TT/8,M3,TT/8,M2,TT/4,M3,TT/2,M6,TT/8,M6,TT/8,M6,TT/8,M5,TT/8,M3,TT/8,M3,TT/4,M1,TT/8,L6,TT/8,L6,TT/8,L6,TT/8,M3,TT/8,
        M2,TT/2,M3,TT/8,M3,TT/8,M5,TT/8,M3,TT/8,M2,TT/8,M3,TT/8,M2,TT/8,M1,TT/8,L6,TT/4,L5,TT/4,L6,TT/2,
        L6,TT/4,L3,TT/8,L5,TT/8,L6,TT/4,L6,TT/8,M1,TT/8,M1,TT/4,M2,TT/8,M1,TT/8,L6,TT/2,M1,TT/4,M1,TT/8,L5,TT/8,M1,TT/8,M2,TT/8,M3,TT/8,M5,TT/8,
        M5,TT/8,M3,TT/8,M2,TT/4,M3,TT/2,M6,TT/8,M6,TT/8,M6,TT/8,M5,TT/8,M3,TT/8,M3,TT/4,M1,TT/8,L6,TT/8,L6,TT/8,L6,TT/8,M3,TT/8,
        M2,TT/2,M3,TT/8,M3,TT/8,M5,TT/8,M3,TT/8,M2,TT/8,M3,TT/8,M2,TT/8,M1,TT/8,L6,TT/4,L5,TT/4,L6,TT/2,
        M3,TT/8,M3,TT/8,M5,TT/8,M3,TT/8,M3,TT/8,M5,TT/8,M5,TT/8,M6,TT/8,H1,TT/8,M6,TT/8,M5,TT/4,M6,TT/2,L6,TT/4,L6,TT/8,
        L5,TT/8,L6,TT/4,M1,TT/4,M2,TT/8,M3,TT/16,M2,TT/16,M1,TT/8,M2,TT/8,M3,TT/2,L6,TT/8,M6,TT/8,M6,TT/8,M5,TT/8,M2,TT/8,M3,TT/16,M2,TT/16,
        M1,TT/8,M2,TT/8,M3,TT/2,
        M1,TT/8,L6,TT/8,L6,TT/8,M1,TT/8,M2,TT/4,L5,TT/8,L5,TT/8,M3,TT/8,M5,TT/8,M3,TT/8,M2,TT/8,M1,TT/2,L6,TT/8,M1,TT/8,M2,TT/8,M3,TT/8,M2,TT/8,M1,TT/8,
        L5,TT/8,L3,TT/8,L6,TT/2,L6,TT/4,L6,TT/8,L5,TT/8,L6,TT/4,M1,TT/4,M2,TT/8,M3,TT/16,M2,TT/16,M1,TT/8,M2,TT/8,M3,TT/2,L6,TT/8,M6,TT/8,
        M6,TT/8,M5,TT/8,M2,TT/8,M3,TT/16,M2,TT/16,
        M1,TT/8,M2,TT/8,M3,TT/2,
        M1,TT/8,L6,TT/8,L6,TT/8,M1,TT/8,M2,TT/4,L5,TT/8,L5,TT/8,M3,TT/8,M5,TT/8,M3,TT/8,M2,TT/8,M1,TT/4+TT/8,M1,TT/8,L6,TT/8,
        M1,TT/8,M2,TT/8,M3,TT/8,M5,TT/8,M3,TT/8,M3,TT/8,M5,TT/8,M6,TT/2,M6,TT/2,L6,TT/4,L6,TT/8,L5,TT/8,L6,TT/4,
        L6,TT/8,M1,TT/8,M2,TT/8,M3,TT/16,M2,TT/16,M1,TT/8,M2,TT/8,M3,TT/2,
        M6,TT/8,M5,TT/8,M3,TT/8,M2,TT/8,M5,TT/8,M3,TT/8,M2,TT/8,M1,TT/8,M1,TT/2,
        L6,TT/4,L6,TT/8,L5,TT/8,L6,TT/4,M1,TT/4,M2,TT/8,M3,TT/16,M2,TT/16,M1,TT/8,M2,TT/8,M3,TT/2,L6,TT/8,M6,TT/8,M6,TT/8,M5,TT/8,M2,TT/8,M3,TT/16,M2,TT/16,
        M1,TT/8,M2,TT/8,M3,TT/2,
        M1,TT/8,L6,TT/8,L6,TT/8,M1,TT/8,M2,TT/4,L5,TT/8,L5,TT/8,M3,TT/8,M5,TT/8,M3,TT/8,M2,TT/8,M1,TT/2,L6,TT/8,M1,TT/8,M2,TT/8,M3,TT/8,M2,TT/8,M1,TT/8,
        L5,TT/8,L3,TT/8,L6,TT/2,L6,TT/4,L6,TT/8,L5,TT/8,L6,TT/4,M1,TT/4,M2,TT/8,M3,TT/16,M2,TT/16,M1,TT/8,M2,TT/8,M3,TT/2,L6,TT/8,M6,TT/8,
        M6,TT/8,M5,TT/8,M2,TT/8,M3,TT/16,M2,TT/16,
        M1,TT/8,M2,TT/8,M3,TT/2,
        M1,TT/8,L6,TT/8,L6,TT/8,M1,TT/8,M2,TT/4,L5,TT/8,L5,TT/8,M3,TT/8,M5,TT/8,M3,TT/8,M2,TT/8,M1,TT/4+TT/8,M1,TT/8,L6,TT/8,
        M1,TT/8,M2,TT/8,M3,TT/8,M5,TT/8,M3,TT/8,M3,TT/8,M5,TT/8,M6,TT/2,M6,TT/2
};

//计算PWM表有多少个元素其中音符和音调的节拍各占一半
uint16_t POINT_NUM = sizeof(indexWave)/sizeof(indexWave[0]);

/**
    配置TIM复用输出PWM时用到的I/O
  */
static void TIMx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BRE_TIM_GPIO_CLK, ENABLE);
  BRE_TIM_GPIO_APBxClock_FUN  ( BRE_TIM_GPIO_CLK, ENABLE );

//        BRE_GPIO_REMAP_FUN();

  /* 配置呼吸灯用到的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BRE_TIM_LED_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BRE_TIM_LED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

/*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_PWM(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one bit for preemption priority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配置TIM3_IRQ中断为中断源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BRE_TIM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配置TIM输出的PWM信号的模式,如周期、极性
*/

static void TIMx_Mode_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设置TIM3CLK 时钟 */
        BRE_TIM_APBxClock_FUN ( BRE_TIM_CLK, ENABLE );

  /* 基本定时器配置 */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24-1);;                                                                 //当定时器从0计数到 TIM_Period+1 ,为一个定时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200-1);                                                                    //设置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设置时钟分频系数:不分频(这里用不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BRE_TIMx,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模式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TIM_OCIdleState_Set; // 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设置初始PWM脉冲宽度为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当定时器计数值小于CCR1_Val时为低电平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
  BRE_TIM_OCxInit ( BRE_TIMx, &TIM_OCInitStructure );                                                                                 //使能通道
  BRE_TIM_OCxPreloadConfig ( BRE_TIMx, TIM_OCPreload_Enable );                                                //使能预装载
  TIM_ARRPreloadConfig(BRE_TIMx, ENABLE);                                                                                                    //使能TIM重载寄存器ARR
  TIM_Cmd(BRE_TIMx, ENABLE);
        //使能定时器
        TIM_ITConfig(BRE_TIMx, TIM_IT_Update, 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Config_PWM();                                                                                                    //配置中断优先级

}

void TIMx_Breathing_Init(void)
{
        TIMx_GPIO_Config();
        TIMx_Mode_Config();
}

/*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BRE_TIMx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BRE_TIMx, TIM_IT_Update) != RESET)        //TIM_IT_Update
              {
                                 for(i=0; i<(POINT_NUM/2); i++)   //只有一半是音符,一半是节拍
                                     {
                                             i++;
                                                   BRE_TIMx->ARR = indexWave[2*i];
                                                         BRE_TIMx->BRE_CCRx = indexWave[2*i];
                                             SysTick_Delay_ms(5*indexWave[2*i+1]);//音长的时间都乘以5即一拍为500微秒
                                      }

                                  if (i>=(POINT_NUM/2))//当I大于等于数组音符元素时I清零重新开始播放音乐
                                    {
                                             i=0;
                                     }
                    TIM_ClearITPendingBit (BRE_TIMx, TIM_IT_Update);        //必须要清除中断标志位
           }
}

网友A(2020-04-2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网上音调频率都是你的2倍,我想了很久,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是131 网上是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