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蓝牙模块+两个超声波程序出现问题

楼主(2019-07-30):
想做一个小车,stc89c52单片机蓝牙模块+两个超声波程序出现问题,蓝牙可以通信,电机可以运转,但是超声波没有反应,请教各位教教我,程序应该怎么改!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IN5=P1^4;
sbit IN6=P1^5;
sbit IN7=P1^6;
sbit IN8=P1^7;
uchar receive_data;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S1=0,S2=0;
sbit Trig = P2^1;
sbit Echo = P2^0;
sbit Trig1 = P2^4;
sbit Echo1 = P2^5;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

void go(void)
{

                                 P1=0xAA;

                  if(S1<30&&S2<30)
                    {P1=0x5A;}
                }
void stop (void)

                {
                                 P1=0x00;

                }
void  StartModule()
  {
          Trig=1;
                 Trig1=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Trig1=0;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TMOD=0X2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TR1=1;
        ES = 1;
        EA = 1;

}
void Com_Int(void) interrupt 4
{

  EA=0;

  if(RI == 1)
        {

                receive_data = SBUF;
                        RI = 0;
                if(receive_data == '1')
                {
                                 go();
                }
                if(receive_data == '2')
                {
                                stop();

                }

                EA=1;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TH0=0;
         TL0=0;
         UsartConfiguration();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TR0=1;
             while(Echo);
             TR0=0;
         Conut();
       S1=S;
                 delayms(10);
     StartModule();
             while(!Echo1);
             TR0=1;
             while(Echo1);
             TR0=0;
         Conut();
       S2=S;
                 delayms(10);

        }

}

网友A:
你的串口配置函数 UsartConfiguration()中 的TMOD=0X20;     这句中把定时器0关掉了;改成 TMOD|=0X20; 就行了

网友B:
超声波型号和驱动程序贴出来,你贴出来的程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