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51(12)单片机LCD12864菜单显示程序

楼主(2019-07-30):
原理图如下
main.c文件: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dio.h>
//#include"zm.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process.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adc.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24c02.h"
#include "menu.h"
void main()
{

                        lcdinit();                //12864初始化函数
//                        delay(10);
                        LCD_clear();        //        显示屏清空显示

                while(1)
                {

                menu();//菜单切换显示
//                adc_menu();
//                Test();
//      display();//ds18b20显示
//                key();//时钟按键修改
//                LcdDisplay();//时钟显示
//                DHT11disply();//DHT11温湿度显示
                }

menu.c文件:
#include <menu.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uint a,b;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elay(u16 k)
//{
//        while(k--);
//}

void menu()
{

           add();
        if(a==0)
        {
                function_display();//显示功能主界面
        }

        if(a==1)
        {
                Test();//个人信息
        }
        if(a==2)
        {
                adc_menu();  //显示ADC电压
                //        LCD_clear();
        }

        if(a==3)
        {
                display();          //显示温度
//                key();
        }

        if(a==4)
        {
            DHT11disply();   //温湿度显示
        }

        if(a==5)
        {
                LcdDisplay();//时钟显示
        }

}

void add()
{
if(K4==0)
{
delay1(100);
        if(K4==0)
        {
            a++;
//                a--;
                LCD_clear();
                beep=~beep;
                delay1(25);
                if(a>=6)

                        a=0;

        }

                if(K4==1)
        {
                beep=1;
                delay1(25);
        }

//while(!K4);
}
                if(K4==1)
        {
                beep=1;
                delay1(25);
        }

}

void dec()
{
if(K3==0)
{
delay1(100);
        if(K3==0)
        {
            a--;
                beep=~beep;
                delay1(25);
                LCD_clear();
                if(a<=0)

                        a=6;
        }
        if(K3==1)
        {
                beep=1;
                delay1(25);

    }
//while(!K3);

}
        if(K3==1)
        {
                beep=1;
                delay1(25);

    }
}

void delay1(uint i)  //1us
{
        while(i--);
}

LCD12864.c文件

#include  "LCD12864.h"

/**************************************
延迟函数
***************************************/

sbit SID=P2^5;
sbit SCLK1=P2^6;

uint temp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210;y>0;y--);
}
/****************************************************
       按照液晶的通信协议,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endbyte(uchar zdata)
{
        u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SID = 1;
                }
                else
                 {
                        SID = 0;
                }
                         SCLK1 = 0;
                        delay(2);
                        SCLK1 = 1;
        }
}
/******************************************************
      写串口指令
***************************************************/
void write_com(uchar cmdcode)
{

        sendbyte(0xf8);//写串口指令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delay(2);
}
/*****************************************************
     写串口数据
**************************************************/
void write_data(uchar Dispdata)
{
        sendbyte(0xfa);//写串口数据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delay(2);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init()     //12864初始化函数
{
        delay(200);
        write_com(0x30);    //8位数据,基本指令操作
        delay(10);
        write_com(0x0c);             //开显示,关光标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10);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hzkdis(uchar code *s)
{
        while(*s>0)
        {
                write_data(*s);
                s++;
                delay(10);
        }
}
/************************************************
显示CGROM里的汉字

*************************************************/

void DisplayCgrom(uchar addr,uchar *hz)
{
  write_com(addr);
  delay(10);
  while(*hz != '\0')
  {
    write_data(*hz);
    hz++;
    delay(10);
  }

}

/****************************************
液晶显示界面初始化

*****************************************/

void LCD_Desk(void)
{
  write_com(0x03);
   delay(50);
  DisplayCgrom(0x80,"当前的温度是");
  DisplayCgrom(0x8A,"摄氏");

  DisplayCgrom(0x8F,"℃");
  delay(50);
}

//***********************************************************************
//        显示屏清空显示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_com(0x01);
  delay(5);
}

//void LCD12864lcd_pos(uchar X,uchar Y)
//{
//        uchar pos;

//        if(X==2)
//        {
//                X=0x88;
//        }
//        else if(X==3)
//        {
//                X=0x98;
//        }
//        else if(X==0)
//        {
//                X=0x80;
//        }
//        else if(X==1)
//        {
//                X=0x90;
//        }

//        pos=X+Y;
//        write_com(pos);        //显示地址

//}

void LCD12864lcd_pos(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数据坐标函数
{
        unsigned char pos;
        if(x == 0)
        {
                x = 0x80;
        }
        if(x == 1)
        {
                x = 0x90;
        }
        if(x == 2)
        {
                x = 0x88;
        }
        if(x == 3)
        {
                x = 0x98;
        }
        pos = x+y;
        write_com(pos);
}

//***********************************************************************
//        显示屏字符串写入函数
//坐标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write_com(0x80 + x);        //第一行显示
    }
    if(y == 1)
    {
            write_com(0x90 + x);        //第二行显示
    }
    if (y == 2)
    {
            write_com(0x88 + x);        //第三行显示
    }
    if(y == 3)
    {
            write_com(0x98 + x);        //第四行显示
    }
    delay(2);
    while (*s)
    {
            write_data( *s);
        delay(2);
            s ++;
    }
}

void adc_menu()
{
                        ///****************   ADC数据采集  ************************************/
                unsigned int ADC_Data=0;
                ADC_Init(0X01);                //P10做ADC采集
/*********************************************************************/

                        ADC_Data=Get_ADC(0);                //通道0
                        LCD12864lcd_pos(1,3);
                        write_data((ADC_Data/1000)+0X30);
                        write_data((ADC_Data/100%10)+0X30);
                        write_data((ADC_Data/10%10)+0X30);
                        write_data((ADC_Data%10)+0X30);
                LCD_write_str(0,0,"内部ADC:");//lcd12864显示
}

///*************************************************
//    显示   个人信息
//****************************************************/

ds12b20.c文件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define u8 unsigned int

uint    temp;
uchar   A1,A2,A3;                               //定义的变量,显示数据处理
uchar Temp_Value[6];                //显示用的温度数据,分离用放入数组准备调用

uchar flag;

uchar DisplayData[5];
uchar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j)
{
uint i;
        for(i = 0; i < j; i ++)
        {
                _nop_( );//@11.0592M晶振(12M晶振:_nop_( );_nop_( );)
                            _nop_(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void Ds18b20Init()
{
        DSPORT = 1;
        Delay1ms(60);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Delay1ms(700);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Delay1ms(150);
        if(DSPORT == 0)
        {
                flag = 1;
        }
        else
        {
                flag = 0;
        }
        Delay1ms(200);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_nop_( );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Delay1ms(70);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Delay1ms(70);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_nop_( );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_nop_( );_nop_( );//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Delay1ms(100);
                byte = (bi << 7)|(byte >> 1) ;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temp=temp*0.0625*100+0.5;
        return temp;

}
//uchar Read_Temperature( )
//{
//       uchar tmh, tm1;
//        float num;
//            uchar a,b;
//
//        Ds18b20Init();
//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tmh = Ds18b20ReadByte();
//        tm1 = Ds18b20ReadByte();
//        tm1 <<= 4;
////        tm1 += (tmh & 0xf0) >> 4;
////        a = tm1;
//        num = (tmh & 0x0f) * 0.0625;
//        b = ( char)(num * 100);
//        return a;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int temp1;
          uchar change[10];
            LCD_Desk();
          temp1=Ds18b20ReadTemp();
                        change[0]=temp1/1000;//温度百位
                        change[1]=temp1%1000/100;//温度百位
                        change[2]=temp1%1000%100/10;//温度十位
                        change[3]=temp1%1000%100%10;//温度个位
//                        change[3]=a/10;//温度个位
//                        change[4]=a%10;//温度个位
                        LCD12864lcd_pos(2,4);
                        write_data(change[0]+0x30);
                        write_data(change[1]+0x30);
                        write_data('.');
//                        LCD12864lcd_pos(2,6);
                        write_data(change[2]+0x30);
                        write_data(change[3]+0x30);

//                        write_data(change[3]+0x30);
//                        write_data(change[4]+0x30);
                        //temp1=data_do(temp1);                  //处理数据,得到要显示的值
//                        for(j=0;j<30;j++)
//                        {
//
//                          LCD_write_str(0x04,2,Temp_Value);    //显示温度,温度值在Temp_Value数组里
//
//                        }

}

//*************************************************************************
//                温度数据处理函数
//*************************************************************************
// void data_do(uint temp_d)
// {
//   uint A2t;
//   A1=temp_d/100;                         //分出百,十,和个位
//   A2t=temp_d%100;
//   A2=A2t/10;
//   A3=A2t%10;
//   Temp_Value[0]=A1+0x30;
//   Temp_Value[1]=A2+0x30;
//   Temp_Value[2]='.';
//   Temp_Value[3]=A3+0x30;
//   Temp_Value[4]='C';
//   Temp_Value[5]=' ';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uchar datapros(uint temp)
//{
//           float tp;
//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
//                DisplayData[0] = 0x40;           //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                temp=temp-1;
//                temp=~temp;
//                tp=temp;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         else
//          {
//                DisplayData[0] = 0x00;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                temp=tp*0.0625*100+0.5;
//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
//
//        return temp;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include "ds18b20.h"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y)
//{
//        uint x;
//        for( ; y>0; y--)
//        {
//                for(x=110; x>0; x--);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        uchar i;
//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        i = 70;
//        while(i--);//延时642us
//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        i = 0;
//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
//                Delay1ms(1);
//                i++;
//                if(i>5)//等待>5MS
//                {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
//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        uint i, j;

//        for(j=0; j<8; j++)
//        {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                i++;
//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                i=6;
//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                dat >>= 1;
//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        uchar byte, bi;
//        uint i, j;
//        for(j=8; j>0; j--)
//        {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                i++;
//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                i++;
//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                byte = (byte >> 1) | (bi << 7);
//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                while(i--);
//        }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        Ds18b20Init();
//        Delay1ms(1);
//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        Ds18b20Init();
//        Delay1ms(1);
//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        int temp = 0;
//        uchar tmh, tml;
//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        temp = tmh;
//        temp <<= 8;
//        temp |= tml;
//        return temp;
//}

串行LCD12864菜单显示原理图

串行LCD12864菜单显示原理图

网友A:
好贴,好贴,绝世好贴,值得珍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贴,好贴,绝世好贴,值得珍藏

很高兴能帮到你,,hh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