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连esp8266和手机端串口调试助手 手机端一直显示无法连接远程主机

楼主(2019-07-31):
esp8266连接51单片机,上电后,esp8266与手机端串口调试助手一直连接不上,手机端一直显示无法连接远程主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好!
1、看你单片机对ESP8266配置是否对
2、检查WIFI模块和单片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3、WIFI模块的工作模式是什么?
4、如果是热点模式,看是否能搜到这个热点

网友B:
ESp先在电脑上与手机通信,通过了再连接单片机,而且要保证单片机发给ESP的AT指令ESP确实收到了

网友C:
是不是AT指令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先在电脑上与手机通信,通过了再连接单片机,而且要保证单片机发给ESP的AT指令ESP确实收到了

在电脑上esp8266可以跟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通信,但是就是连不上手机端调试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看你单片机对ESP8266配置是否对
2、检查WIFI模块和单片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esp8266是STA模式,波特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AT指令格式不对

同样的AT指令在电脑端就能通信,然后吧AT指令放到单片机程序里就不行了,连不上手机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电脑上esp8266可以跟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通信,但是就是连不上手机端调试助手

看下波特率对不对,或者发送格式,单片机可以上一个屏幕,ESP8266的AT指令基本都有返回值的,可以把接收到的返回值用屏幕显示出来,确保ESP能够收到单片机的数据;

网友D:
不应该是SoftAP模式吗

网友E(2020-03-28):
+1 我也是  死活连不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 我也是  死活连不上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G(2020-05-01):
引用 网友F:
你好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碰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我也是,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H(2020-06-15):
在连手机之前需要再在主机上上的串口助手发送AT+CIPMUX=1 AT+CIPSERVER=1,8080   //8080为端口号,之后手机和单片机进行通讯要用到,可以自己修改。

网友I(2020-07-24):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同样的问题,电脑通过usb转串口,可以和手机连接,但是单片机就不行,我怀疑是AT指令没有写到单片机中去,但是如何测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