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F28335中EPWM模块的死区控制模块DB具体有什么作用?延时触发源输入,极性是什么?

楼主(2019-07-31):
DSP小白一枚,刚入手一块普中科技的DSPF28335的开发板,希望用EPWM模块进行脉冲宽度调制,为防止全桥逆变中上下两个MOS管同时导通,需产生死区进行延时。但是不理解死区控制中的输入源,极性,输出是什么?难道输出只针对输入吗?极性翻转意思是延时变为提前吗?还有产生死区就影响原来的占空比,这没关系吗?希望有大神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说明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1、理论上PWM中的脉冲的占空比是0-100%可调。
2、如果只能在5-100%可调,则<5%的部分就是死区,同样如果只能在0-95%可变化,则>95%的部分就是死区。当然可以只允许在10-90%可调了,相信你已明白死区的概念了,就是永远无法达成的占空比区域。
3、桥逆,是交叉的两个管子同时导通的,不交叉的不能同时导通,否则就发生断路!这一点你必须明白,否则无法理解电路。
4、桥逆上的4只管子分成两组,每组的管子是交叉轮流导通的,如果没有死区,则可能发生同时切换的情况(当要求最大电压或电流时)!即在同一时刻,关断一组A,开通另一组B。在这个瞬间,就会发生不交叉的管子同时导通,因为关断是需要时间的(线路中有电感,电感上的电流不能跃变,还有电容及其它原因)。即当A组还没有完全关断时,B组导通了,短路发生了。
5、于是就安排一个死区,让一组A关断的时刻,发生于另一组B的死区中,并使死区的时间远大于A组的关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就永远不会发生同时切换了,短路也就不会发生了。
6、由于死区的存在,自然占空比就有限制了。理论上A、B最大可以各自按50%轮流导通,如果采用8%的死区,则最多只能各自按42%导通。
了解以上6点,再去考虑你的延时、输入源等等吧。
不知道是否通俗。你的师傅是不是也就样讲的呢?要注意听师傅讲课。